STM32单片机ADC+MDA转换数据波动问题

楼主(2018-09-20):
单片机型号:STM32F103VET6AD      12bit分辨率
三通道ADC+MDA有数据,但数据波动大,以0--4096为量程,波动为正负50-80。
单片机和ADC的电源的供电都是由7805再经AMS1117-3.3V来提供。
7805的供电由12VDC TO DC 降压芯片来提供。
做了如下修改未见改善:
1,用开关电源、电池分别供电,无改善。
2,软件做了中位平均值滤波,采样以50和100,无改善。
3,在电路板上的单片机的ADC的基准电源负端(vref-)直接接到3.3V的负端,没有改善。
4,硬件电路上的ADC通道上的,104滤波电容,3.3V稳压管,还有10UF的铝电解加与不加,无差异。

求教啊里出了问题?
难道是程序?

网友A:
排除软件问题的话.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最好测一下模拟输入和AVcc波形,AVcc可以考虑LC滤波,或者π桥滤波,,大概电感10uH-22uH,C1 47uF,C2 0.1uF,大电容如能用蛋电容则最好,不知道你的芯片是什么封装的,要是64脚以上应该有VREF引脚,最好有基准源,张口而来的数值,可能不太准确,最好查下手册,模拟输入口与模拟地之间并10nF电容,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隔开,再用磁珠连接试试

网友B:
硬件、软件、算法都有关系,说白了,是做的太少了,经验不足。

网友C:
校正电路Vref没有接VCC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