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20 at命令不起作用的问题

楼主(2018-09-20):
MC20的板子,GPS  北斗定位都可以  在sim卡 这块 at命令时 发现电压拉低。我的电压是3.3v 看文档是3.3-4.5v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能用

网友A:
硬件接口上下拉电阻的问题,具体我也记不清了,你自己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