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单片机的智能小车

楼主:
基于AVR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加入了红外模块和超声波模块,用来避障

网友A(2018-09-20):
好东东 楼主能分享一下源码和资料吗?

网友B:
#include <mega32a.h>
#include <delay.h>
void dao_car(void); //倒车
void r_zhuan(void);//右转
void l_zhuan(void);//左转
void q_jing(void);//前进
void stop_car(void);//停车
void time0_init(void);//定时器初值
void sonic_scan(void);//超声波扫描
void r_hong(void);//右边红外检测
void l_hong(void);//左边红外检测
volatile int n,a;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DDRA=0x00;
   DDRB=0XFF;
    DDRD=0xff;
    PORTA=0xff;
    PORTB=0XFE;
    PORTD=0xff;
     temp=1;
     n=0;
     a=0;
    time0_init();
while (1)
      {
        r_hong();//右红外
        l_hong();//左红外
       sonic_scan();
      if (temp==0)
        {
           if(PINA.2==1)
           {
            dao_car(); //倒车
            delay_ms(30);
           }
             r_zhuan();//右转
             r_zhuan();//右转
             r_zhuan();//右转
             r_zhuan();//右转
            
            sonic_scan();//超波声扫描
             if (temp==0)
             {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
            else
            {
                goto exit;
             }
         
            sonic_scan();//超波声扫描
            if (temp==0)
            {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l_zhuan();//左转
            }
         }
    exit:
    q_jing();//前进
   }
}
void q_jing(void) //前进
{
    PORTD.7=1;
    PORTD.6=0;
    PORTD.5=0;
    PORTD.4=1;
}

void l_zhuan(void) //左转
{
     PORTD.7=0;
    PORTD.6=1;
    PORTD.5=0;
    PORTD.4=1;
    delay_ms(10);
    stop_car();
   delay_ms(20);
}

void r_zhuan(void)//右转
{
    PORTD.7=1;
    PORTD.6=0;
    PORTD.5=1;
    PORTD.4=0;
    delay_ms(10);
    stop_car();
    delay_ms(20);
}

void dao_car(void)//倒车
{
    PORTD.7=0;
    PORTD.6=1;
    PORTD.5=1;
    PORTD.4=0;
}

void stop_car(void)//停车
{
    PORTD.7=1;
    PORTD.6=1;
    PORTD.5=1;
    PORTD.4=1;
}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定时器0中断溢出
{
  TCNT0 = 255;
  n++;
}

void time0_init(void)//定时器初值
{
     SREG=0X80;
     TCCR0 = 0x00;
     TCNT0 = 255;
    TIMSK= 0x01;
}

void sonic_scan(void)//超声波扫描
{
    while(1)
    {
      PORTB.0=1;
      delay_us(20);
      PORTB.0=0;
      while(1)
      {
         if(PINA.4==1)
         {
            break;
         }

      }
       TCCR0 = 0x02;
       n=0;
       while(1)
       {
          if(PINA.4==0)
          {
           TCCR0 = 0x00;
           break;
          }
        }
       n=n/58;
       if(n==0)
       {
         temp=0;
         break;
        }
       else
       {
         temp=1;
         break;
       }

}
delay_ms(1);
}


void r_hong(void)//右边红外检测
{
    if (PINA.0==0)
    {
       l_zhuan();//左转
    }
}

void l_hong(void)//左边红外检测
{
    if (PINA.1==0)
    {
        r_zhuan();//右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