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原理图编译后消息面板的提示信息翻译与解析

楼主(2018-09-20):
AD18编译后,messages消息面板中英文提示内容翻译及解决方法:

1、Extra Pin U3-16 (Inferred) in Alternate 1 of part U3A:
推断: U3的16脚是U3中A部件的额外引脚。
     U3的型号是74LS123。这个芯片内含两个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分别是U3A和U3B。见下图:
从上图可见:数字逻辑电路绘制原理图时,为了使原理图简洁,数字逻辑部件的逻辑引脚显示在原理图上,而常规的公共引脚如GND  VCC引脚被隐藏了,不显示出来。GND   VCC被称为隐藏引脚。也就是说:GND和VCC引脚不属于逻辑部件A,也不属于逻辑部件B。而是公共引脚。8脚是该芯片的GND脚,16脚是该芯片的VCC引脚。因此,8脚、16脚,对于A部件和B部件来说,是额外引脚。
在常规绘图时,库零件默认不出现、也看不到GND  VCC引脚。布线时,altium 系统会默认把该芯片的GND脚和整个电路的GND连接在一起,把该芯片的VCC引脚和主电路的VCC电源端口连接在一起。没有经验的设计人员,怕万一altium 没有把GND   VCC引脚布好线,会造成PCB板的报废,他们在绘制原理图时,会把A部件和B部件中的隐藏脚强行显示出来,方法如下:
在原理图上双击U3A,系统弹出U3A:74LS123的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中,有三个标签:常规项general 、参数项parameters 、 引脚prins。点击标签prins,切换到引脚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中,在引脚号的左侧和引脚名的左侧,都已一个眼睛图标,可以点亮和拉黑,点亮表示在原理图中显示该引脚号或引脚名。拉黑表示隐藏(不显示)该引脚号或引脚名。每个引脚都可以这样设置。
从上图可见:altium系统默认是隐藏GND和VCC引脚(上图中GND  VCC引脚是被拉黑的)。上图左下角有一个锁的图标,这是芯片引脚是否允许编辑的锁定按钮,锁闭表示芯片引脚锁定,在原理图中不可编辑、不允许移动引脚。锁开:可以在原理图中移动引脚的位置,编辑引脚。在锁的右侧有一个眼睛图标(显示隐藏引脚):拉黑:在原理图中隐藏公共引脚(看不到),点亮,在原理图中显示隐藏的公共引脚。我们把上图中的锁打开,点亮锁右侧的隐藏按钮:显示隐藏引脚,为下一步编辑引脚做准备。后果见下图:
双击上图中任一个引脚,进入零件引脚编辑器,见下图:
上图最左一列:引脚号。第二列:引脚名。
上图顶部show(显示):打上对勾:在原理图中显示该引脚。
Number(号码):打上对勾:显示该引脚的号码。
Name(名)打上对勾,显示该引脚的名称。
我们把上图中GND  VCC引脚对应的复选框都打上对勾,即:在原理图中显示GND  VCC引脚、显示GND  VCC引脚的脚号,显示GND  VCC引脚的名称。然后点击上图右下角OK钮。在回来看原理图,发生了什么变化:
上图中,隐藏引脚8脚(名称:GND)显示出来了,16脚(名称:VCC)显示出来了。这两个引脚位于U3矩形符号的下方,在前面画原理图时,因为16脚被隐藏,看不到,画P8第一脚导线时和VCC引脚意外的短路在一起了,如果不打开显示隐藏脚,这个潜伏的问题就不能发现,在编译原理图时肯定会报错,而且肯定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报这个错误(因为看不到这个短路的发生),这是厂家零件库的绘制人员遗留的零件库潜在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编辑16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移动16脚和8脚到合适的位置,见下图所示:
上图中,我们把VCC  GND移动到了SN74LS123原理图符号的矩形方框右下部,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两个引脚意外和其他导线短路的情况了。因为没有自信:altium有没有能力把该芯片的VCC引脚自动和VCC电源端口布通导线?我们可以把该芯片的GND引脚接地,把该芯片的VCC引脚连接电源。见下图:
这样处理后,该芯片的VCC  GND引脚布线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编辑完成后,不要忘了把引脚编辑锁重新锁定。以免无意中打乱该芯片的引脚位置,从而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因为常规情况下,芯片的GND引脚和VCC引脚并不属于逻辑部件A和逻辑部件B,但逻辑部件A和逻辑部件B中又隐藏着GND 和VCC, AD18系统发现这个问题后,提醒如下:

Extra Pin U3-8 (Inferred) in Alternate 1 of part U3A
Altium推断: U3的额外引脚8脚,是U3中A部件的候补脚。

Extra Pin U3-16 (Inferred) in Alternate 1 of part U3A
Altium推断: U3的额外引脚16脚,是U3中A部件的候补脚。
这个提醒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完全可以忽略它。

2、

上图中,是或非门芯片U4的原理图,在U4中,设计者没有打开显示隐藏脚:VCC和GND,在编译原理图时,altium在消息面板messages中,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提醒语句:
Adding items to hidden net GND:在目前的原理图中,向隐藏的网络GND添加导线。
Adding items to hidden net VCC:在目前的原理图中,向隐藏的网络VCC添加导线。
这是提醒语句,因为该芯片GND和VCC两个引脚隐藏了,看不到,提醒你不要忘了给这两个引脚布线。而实际上altium会自动把数字逻辑芯片的GND和VCC,分别连接到整个原理图的接地GND  整个原理图的VCC电源端口。所以这个提醒是多余的。但没有坏处。如果你的整个原理图中,电源部件没有VCC这个电源端口,就真的发生该芯片得不到供电的,所以,这里提醒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的原理图中的接地是SGND,而数字逻辑芯片隐藏的接地默认是GND,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芯片的GND脚就会不能布线,发生错误。所以这里提醒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3、原理图编译后,在消息面板messages中,发出这样的提醒:
Component U3 SN74LS123 has unused sub-part (2)
芯片U3:SN74LS123内的的第二子部件没有使用。该芯片内含两个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分别称为:子部件1和子部件2,根据电路的需要,只需要使用其中一个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子部件1,子部件2多余空闲。这个提醒,设计者早就了如指掌。对于多余的子部件,空闲的子部件引脚最好不要空置,按规定该接地的接地,该接VCC的接VCC。这样减小无谓的芯片功耗,降低干扰。所以,这个提醒还是有好处的。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