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单片机是什么关系?从事工业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可以只学PLC吗?

楼主(2018-09-2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啊,控制类其实不在于使用的是什么,而是思想和方法。你会了方法,换用单片机也能控制。

网友B:
PLC是基于单片机做出来的产品,日系的官方会有个软件,利用这个软件开发,开发界面称为梯形图,有点类似于继电器电路.学习门槛比单片机低,稍微有点数字电路和电气基础的话学习起来很快就可以上手.因为厂家技术成熟所以基本不会碰到诸如外部干扰影响程序运行之类的令人非常头疼的问题.
单片机的优势在于价格远比PLC低,而且更为灵活.当然对使用者的基础要求也更高,更难入门.
总之两者各有千秋,从事自动化生产线设计,可能PLC更适合一些.
建议可以两者都学,先学PLC,掌握PLC后,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再学单片机也更容易上手.

网友C: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自动化生产线只要PLC就可以

网友D:
1.PLC是建立在单片机之上的产品,单片机是一种可编程的集成芯片,换句话来说,plc就是由单片机加上外围电路做成的 ,单片机开发式底层开发,比较麻烦,程序编写用汇编或者c语言比如延时用单片机做程序,要从晶振来计算,而plc就不一样,个厂家都提供一个编程软件,可以用梯形图编程,延时只需在时间继电器里送一个数字而已 。 2.单片机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从微型、小型到中型、大型都可,PLC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一个特例,单片机可以开发各种智能仪表,比如温控仪,电视遥控器,豆浆机控制器,微波炉,智能玩具 。 3.不同厂家的PLC有相同的工作原理,类似的功能和指标,有一定的互换性,通用性,可靠性 ,plc是专业为工业开发的一种计算机 。 4.单片机开发成本低,一个单片机十几块到几十块,上百不等,但开发起来,麻烦。PLC 的价格几百,几千,几万,但是开发周期短,见效快。可靠性高 。

网友E:
对于技改项目,或者少量的控制应用来说,PLC更合适,因为开发周期短,量少对于成本不敏感。对于批量的产品,成本是很重要的因素,那还是单片机开发更合适。

网友F:
你可以认为:PLC就是单片机已经焊好的成品电路板,实际上PLC的内核就是单片机,不同的是,PLC已经有一个完整的电路了,两者的本质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可编程器件
说白了,PLC就是可以直接编程
单片机你要自己设计电路,然后编程
但你想完全的绕过单片机去学PLC,也是可以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还是会回来学单片机的

网友G:
可以的。学会中单片机,其他都触类旁通。。。

网友H:
plc控制的是已经做好的实物,而单片机就是做这些实物的东西

网友I:
单片机应该比PLC更高级一点吧

网友J:
可以的,相比之下plc更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