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风扇通电之后再断电为什么停不下来?

楼主(2018-09-20):
proteus仿真风扇通电之后再断电为什么不停止

网友A:
如果是实物,惯性作用,可以加个刹车电路。仿真的电路,工作电压多少?如果是开关,看看开关关断的电阻是多少,可以改大!图发出来看一下 !

网友A:
没有刹车电路就多等一会,一会他就停了

网友A:
如果只是为了看效果,也可以把转速调低

网友A:
把电机转速改慢,Zero Load RPM 选项数值改小
刚刚发了一次,好像审核没通过,版主手下留情啊,我试过了才发表的,真的不是来刷屏的

网友B:
想想自己设计风扇思路,先考虑硬件,然后考虑软件

网友B:
你好,断电后风扇是不是一直转动?

网友C:
有惯性作用吧

网友D:
可能风扇惯性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