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中64管脚连接的SB1和SB2是什么?

楼主(2018-09-20):
AD9854芯片的64管脚通过SB1和SB2分别接到数字电源和数字地?有没有大佬知道SB1和SB2是什么?

网友A:
这是一个使能引脚,高电平和低电平使能两种输入方式,一般像这种,你可以按个人爱好设定一个单片机的端口连接,到时候可以在单片机里控制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但如果电路一定要照着上面画,你可以把SB1和SB2当是两个0603的电阻来画,线路可以画得近一点,然后加上阻焊层,板子出来就可以由自己选择短路哪个引脚了.

网友B:
AD9854芯片提供两种时钟输入方式——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

当引脚 Pin64 DIFF CLK ENABLE 引脚上的高电平(SB1)使能 差分时钟输入REFCLK和REFCLK(分别为引脚Pin69和引脚Pin68)。

当引脚 Pin64(DIFF CLK ENABLE)接低电平时(SB2),REFCLK(引脚Pin69)是唯一有效时钟输入。 这被称为单端输入模式。 在此模式下,引脚Pin68(REFCLK)应接低电平或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9854芯片提供两种时钟输入方式——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

当引脚 Pin64 DIFF CLK ENABLE 引脚上的高电 ...

我现在正在画AD9854的PCB,我在原理图中应该怎么画SB1和SB2?十分感谢

网友B:
你可以用跳线选择焊盘, 在两个焊盘之间用跳线设置。
你的跳线是可以用跳线帽还是0欧姆的电阻。

网友C:
sb1是按钮开关1的意思,sb2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1是按钮开关1的意思,sb2不用说了吧

我看了AD9854成品的板子,没有开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