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4封装上的散热片是怎么焊上去的?

楼主(2018-09-20):
AD9854封装上的散热片是怎么焊上去的,我在网上搜了很多资料,没有搜到相关的资料,有没有哪位大佬指导以下。

网友A:
这是用704胶水之类的粘上去的吧?

网友B:
胶水硅胶沾上去

楼主:
请问确定吗?

网友C:
一般都是用热熔胶枪涂上去的,比较牢固

网友D(2019-01-25):
我们一般用导热硅胶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