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热敏电阻检测pm2.5程序及PCB图

楼主(2018-09-20):
热敏电阻测温度程序及PCB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单片机+ADC0832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nint16;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sbit  LED1 = P2^0;
sbit  LED = P1^1;
sbit ADCS = P1^4;
sbit ADCLK = P1^0;
sbit ADDI = P1^2;
sbit ADDO = P1^ 2;
sbit SET= P3^3;
sbit ADD= P3^4;
sbit DEC= P3^5;
sbit BEEP=P3^6;
sbit TRH = P1^3;
uchar set_st;
uchar tab[4];
uint DUST_SET=35;
bit shanshuo_st;
bit beep_st;
uchar x=4;
//定义标识
uchar FlagStart = 0;
float   DUST_Value;
uint DUST;
uchar num=0;
uchar mm;
uchar ADC_Get[10]={0};
uchar str[5]={0};
uchar abc;
unsigned char str1[]={"        "};
unsigned char str2[]={"        "};

unint8 TH_data,TL_data,RH_data,RL_data,CK_data;
unint8 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CK_temp;
unint8 com_data,untemp,temp;
unint8 respond;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x01;
        TL0 = (65536-10000)/256; //定时10ms
        TH0 = (65536-1000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unsigned char rolmove(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a,b,c,d,e,f,g,h;
a=(m&0x01)<<7;
b=(m&0x02)<<5;
c=(m&0x04)<<3;
d=(m&0x08)<<1;
e=(m&0x10)>>1;
f=(m&0x20)>>3;
g=(m&0x40)>>5;
h=(m&0x80)>>7;
m=a|b|c|d|e|f|g|h;
return m;
}
void wr_com(uchar com)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rolmove(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rolmove(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wr_com(0x80);
    wr_dat('P');//
        wr_com(0x81);
    wr_dat('M');//:
          wr_com(0x82);
    wr_dat(':');

        wr_com(0x87);
    wr_dat('m');
        wr_com(0x88);
    wr_dat('g');
          wr_com(0x89);
    wr_dat('/');
        wr_com(0x8a);
    wr_dat('m');
        wr_com(0x8b);
    wr_dat('3');

          wr_com(0xc0);
    wr_dat('A');
          wr_com(0xc1);
    wr_dat('L');
          wr_com(0xc2);
    wr_dat(':');
        wr_com(0xc7);
    wr_dat('m');
        wr_com(0xc8);
    wr_dat('g');
          wr_com(0xc9);
    wr_dat('/');
        wr_com(0xca);
    wr_dat('m');
        wr_com(0xcb);
    wr_dat('3');

}
/*****************显示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int Data)
{
  uint Temp;
   Temp=Data%10000;
   str[0]=Temp/1000+0x30;
   Temp%=1000;
   str[1]='.';
   str[2]=Temp/100+0x30;
   Temp%=100;
   str[3]=Temp/10+0x30;
   str[4]=Temp%10+0x30;

    wr_com(0x83);
    wr_dat(str[0]);
    wr_com(0x84);
    wr_dat(str[1]);
    wr_com(0x85);
    wr_dat(str[2]);
    wr_com(0x86);
    wr_dat(str[3]);

}
/************************显示************************************/
void baojing()
{
        wr_com(0xc3);
    wr_dat(tab[0]+0x30);
        wr_com(0xc4);
    wr_dat(tab[1]);
         wr_com(0xc5);
    wr_dat(tab[2]+0x30);
        wr_com(0xc6);
    wr_dat(tab[3]+0x30);

        wr_com(0x8d);
    wr_dat(str1[0]);
        wr_com(0x8e);
    wr_dat(str1[1]);
        wr_com(0x8f);
    wr_dat('%');
        wr_com(0xcd);
    wr_dat(str2[0]);
          wr_com(0xce);
    wr_dat(str2[1]);
        wr_com(0xcf);
    wr_dat('C');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按键检测*******************************************/
void checkkey()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
                   if(set_st>1)set_st=0;
                }
        if(set_st==0)
                {

                }
else if(set_st==1)
        {
                        if(DEC==0)
                        {
                                Delay(2000);
                                   do{}while(DEC==0);

                                if(DUST_SET>0)DUST_SET--;
                                if(DUST_SET==0)DUST_SET=0;
                        }
                        if(ADD==0)
                        {
                                Delay(2000);
                                   do{}while(ADD==0);
                                DUST_SET++;
                                if(DUST_SET>80)DUST_SET=80;
                        }
        }

tab[0]=DUST_SET/100;
tab[1]='.';
tab[2]=DUST_SET%100/10;
tab[3]=DUST_SET%100%10;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5){beep_st=~beep_st;x=0;}

if(DUST/10>DUST_SET&&beep_st==1)BEEP=1;
        else BEEP=0;

}
/**************************AD0832转换程序***********************************************/
uchar ADC0832(bit mode,bit channel)
{
        uchar i,dat,ndat;

        ADCS = 0;
        _nop_();
        _nop_();

        ADDI = 1;
        ADCLK = 1;
        _nop_();
        _nop_();
        ADCLK = 0;
        _nop_();
        _nop_();

        ADDI = mode;
        ADCLK = 1;
        _nop_();
        _nop_();
        ADCLK = 0;
        _nop_();
        _nop_();

        ADDI = channel;
        ADCLK = 1;
        _nop_();
        _nop_();
        ADCLK = 0;

        ADDI = 1;
        dat = 0;

        for(i = 0;i < 8;i++)
        {
                dat <<= 1;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dat |= ADDO;
        }
        ndat = 0;            //记录D0
        if(ADDO == 1)
        ndat |= 0x80;

        for(i = 0;i < 7;i++)
        {
                ndat >>= 1;
                ADCLK = 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if(ADDO==1)
                ndat |= 0x80;
        }
        ADCS=1;
        ADCLK=0;
        ADDI=1;
        if(dat==ndat)
        return(dat);
        else
        return 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int j;
        TL0 = (65536-10000)/256;
        TH0 = (65536-10000)%256;
            LED=1;
                x++;
     for (j=0;j<30;j++);
        abc=ADC0832(1,0);
        //num++;
        //if(num>0)
        //{
          FlagStart=1;
          //num=0;
          TR0 = 0;
          EA = 0;
        LED1=~LED1;
        //}

        LED=0;
}
//中值滤波
//算法:先进行排序,然后将数组的中间值作为当前值返回。
uchar Error_Correct(uchar *str,u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uchar Temp=0;

   //排序
   for(i=0;i<num-1;i++)
     {
          for(j=i+1;j<num;j++)
           {
             if(str[i]<str[j])
                   {
                   Temp=str[i];
                   str[i]=str[j];
                   str[j]=Temp;

                }

           }
        }
    //去除误差,取中间值
    return str[num/2];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delay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while(--uscnt);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delay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
//收发信号检测,数据读取
/****************************************************************************/
char receive()
{
         unint8 i;
         com_data=0;
         for(i=0;i<=7;i++)
         {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DelayUs(5);
                  DelayUs(5);
                  DelayUs(5);
                  if(TRH)
                  {
                           temp=1;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
                  else
                           temp=0;
                  com_data<<=1;
                  com_data|=temp;
         }
         return(com_data);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温度高8位== TL_data
//温度低8位== TH_data
//湿度高8位== RH_data
//湿度低8位== RH_data
//校验 8位 == CK_data
//调用的程序有 delay();, Delay_5us();,RECEIVE();
/***************************************************************************/
void read_TRH()
{

        TRH=0;
        DelayMs(18);
        TRH=1;

       DelayUs(5);
       DelayUs(5);
       DelayUs(5);
       DelayUs(5);

       TRH=1;

      if(!TRH)
      {
             respond=2;

             while((!TRH)&& respond++);
            respond=2;

            while(TRH && respond++);

            RH_temp = receive();
            RL_temp = receive();
            TH_temp = receive();
            TL_temp = receive();
            CK_temp = receive();
            TRH=1;

             untemp=(RH_temp+RL_temp+TH_temp+TL_temp);
             if(untemp==CK_temp)
            {
                     RH_data = RH_temp;
                     RL_data = RL_temp;
                     TH_data = TH_temp;
                     TL_data = TL_temp;
                     CK_data = CK_temp;
             }
       }

         str1[0] = (char)(0X30+RH_data/10);
         str1[1] = (char)(0X30+RH_data%10);

         str2[0] = (char)(0X30+TH_data/10);
         str2[1] = (char)(0X30+TH_data%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
        LED=1;
        BEEP=0;
        lcd_init();
        delay1ms(100);
        lcd_init();
        delay1ms(100);
while(1)
{

checkkey();
if(set_st==0)
{
        wr_com(0x0c);
            if(FlagStart==1)
         {
                num++;
                ADC_Get[num]=abc;
        if(num>9)
                {
                         num=0;
                        read_TRH();
                        DUST=Error_Correct(ADC_Get,10);
                        DUST_Value=(DUST/256.0)*5000;
                          DUST_Value=DUST_Value*0.17-0.1;
                          if(DUST_Value<0)              DUST_Value=0;
                         if(DUST_Value>760)         DUST_Value=760;
                          DUST=(uint)DUST_Value;
                }
          TL0 = (65536-10000)/256;
          TH0 = (65536-10000)%256;
          TR0 = 1;
          EA = 1;
          FlagStart=0;
        }
    Alarm();
}
disp(DUST);
baojing();

if(set_st==1)
{
        wr_com(0xc6);
        wr_com(0x0d);
        delay1ms(150);
}

}
}/*****END*****/

网友A(2018-12-05):
下载后是一个pm2.5的检测protues,不是温度计的么?

网友B(2020-03-20):
您说的NTC在哪儿呢?您的是DHT1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