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验指导手册(共19页pdf下载)

楼主(2018-09-20):
第一PLC列编程控制器实验平台

PLC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实验平台是 xx 为三菱 FX 系列 PLC 产品开发的新一代教学 产品,也适用于西门子等公司的 PLC 产品,可完成所有开发的新一代 PLC 教学产品,指令实验外还配合专用演示板,完成具有实际应用水平的应用试验。通过各种组合应用,还可以完成各种工业控制的 PLC编程及仿真运行。

一、电源模块:

1交流输入插座:通过电源电缆与 220V 流电源连接。一方面向试验箱供电,另 一方面通过实验箱内部转换,也向交流型 PLCFX1N40MR)提供交流输入。

2、直流稳压电流: +5V、1A用于给执行机构的外围电路供给电源。+24V、2A 用 于输出负载及演示装置供电。输出实验时,一般应接在 PLC 的 COM0-COM5。

二、PLC 主机:(以 FX1N40MR 例)

出厂时已配接三菱 FX1N40MR,该型号的是 24个输入端,16个继电器输出端,是 系统供电之基本单元。(也可以应用户要求,配接其它型号)出厂时,厂方接入交流 220V电源,并将相应的输入端 X0、X1……X23、输出端Y0、Y1……Y15 及 COM0-COM5 分别引到 PLC实验平台的控制面板相应输出端口上,其端口采用具有自锁功能的插座,引线端名称及编号及 PLC主机(FX1N)的名称及编号一致。

三、开关量输出区:

本实验平台在输入区设置 12 个扭子开关 K0、K1……K11,四个按钮开关 P0、P1、 P2、P3。其开关量分别同带自锁功能的插座对应引出。其公共端 COM 已接地,从图 xx 可知,当开关或按钮闭合时,如果此开关量作为 PLC 的某个输入 Xn时,用自锁线将 Xn 与 Kn 相连,闭合相应之 Kn时,及让 PLC 的输入端接地。在 PLC中的含义为输入继电器线圈导通。

四、输出负载区:

本实验平台提供丰富直观的输出设备,包括:LED 指示灯 L1……L16、七段数码管 D1(A1、B1、C1、D1、E1、F1、G1、H1、DP1)D2(A2、B2、C2、D2、E2、F2、 G2、H2、DP2)、继电器 J0、J1、J2、J3、直流电机 M、蜂鸣器 BEEP。实验时,如果 要用某个输出口 Yn 接某个外设如 Ln,只需要用带自锁插头的转用连接线连接相应的两 个插孔即可。注意:FX1N40MR是继电器输出型必须由用户提供外电源继电器的线圈才能动作。实验时,务请在 COM0-COM5 用带锁紧插头电线接入+24V 直流电源。

第二章    PLC的基本指令及使用方法

一、PLC的主要软件(以 FX1N40MR 为例)

1、输入继电器 XiX1X2、……X24
2辅助继电器 M是内部继电器,它不能获取外部的输入,也不能直接直接驱动外部负 载,只能在程序中使用。
3、状态寄存器 S 步进梯形图中或 SFC 表示工序号,也可以当辅助继电器使用。
4、输出继电器 YiY1Y2……Y15
5、定时器 Ti基本单位时长为 100ms)后面还需要参数,参数类型有 K(十进制数),
H十六进制数)
6、计数器 Ci 面也要跟参数,K H其相应速度在 10HZ 以下。
二、PLC的主要编程方式:

1、指令表编程:
令表编程以“LDANDOROUT”等顺序指令输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编写 程序的基本输入形式,但控制内容难以看懂。对应的编程设备:FX系列用的编程器及 全部编程软件,但是不支持 A6GPPPHP 型编程器用的 SFC 输入专用软件
2、梯形图编程: 梯形图程序是采用顺控信号及软件信号,在图形画面上作出順控电路图的方法。这种方 法是用触点符号与线圈符号表示順控回路,因而容易理解程序内容。同时还可以用回路
显示的状态来监视可编程控制器的动作。对应的编程设备:个人计算机、A7PHP/HGP、
A6GPP/PHP 及与分别对应的编程软件。
3、SFC 编程:
SFC 程序是根据机械动作的流程順控设计的输入方法。在具有计算机与 A7PHP/HGP等的 图形画面的外围设备中。对应的外围设备:个人计算机、A7PHP/HGP、A6GPP/PHP 及 与分别对应的编程软件。
三、基本指令一览表:

第三章 FX-PLC 的基础实验

实验一 与、或、非基本逻辑实验

一、    实验目的

1、 熟悉和掌握常用的基本指令的使用方法
2、 熟悉编程器的使用方法
3、 学会 PLC-2 型实验平台的使用方法
二、    实验器材

1、 PLC-2 型可编程控制器实验平台 1 台
2、 计算机或 FX-20-E 编程器 1 台
3、 编程电缆
4、 连接导线
三、    实验原理与实验步骤 输入以下程序,连接电路,观察记录实验结果
1、 基本指令实验(LD、LDI、AND、OR、ANI、ORI、OUT 等)

实验三    定时器、计数器实验

一、    实验目的

1、 熟悉和掌握计数器指令的应用
2、 熟悉和掌握定时器指令的应用
3、 熟悉掌握计数器/定时器内部时基脉冲参数的设置
二、    实验器材

1、 PLC-2 型可编程控制器实验台
2、 PC 机或 FX-20P-E 编程器
3、 编程电缆
4、 连接导线
三、    实验原理与实验步骤

1、 计数器指令
内部计数器是在执行扫描操作时对内部信号(如 X、Y、M、S、T 等)进行计数。内部 输入信号的接通和断开时间应比 PLC 的扫描周期稍长。
FX1N 系列 PLC 的通用计数器个数为 16 个(C0-C15),普通锁存用增量计数器的个数
也为十六个(C16-C31),每个计数器均为 16 位,指令步数为三步。) 此外还有专门的高速计数器如单相单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单相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 器、双相高速计数器等。详细信息请查看三菱 FX1N 编程说明。 下面简单介绍其功能及运用:

2、 定时器指令
PLC 中的定时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时间继电器,其计时设定值由 PLC 程

序赋予。PLC 的定时器均为延迟接通型,通常,PLC 提供数百至上千个数量不等的定时 器,其计时单位一般为 1ms、10ms、100ms 三种,同一计时单位的定时器逻辑线圈又可 分成普通定时器逻辑线圈和具有失电保持的定时器逻辑线圈。当计时值大于或等于设定 值时,定时器逻辑线圈接通,延时常开点接通。
FX1N 系列 PLC 有 200 个 100ms 定时器 T0-T199,46 个 10ms 定时器 T200-T245,
4 个 1ms 累计定时器 T246-T249。 下面通过下面程序认识理解定时器的运用: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