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段c语言代码是什么意思?主要是那个“.”不明白

楼主(2018-09-20):
static struct dmp_s dmp = {
    .tap_cb = NULL,
    .android_orient_cb = NULL,
    .orient = 0,
    .feature_mask = 0,
    .fifo_rate = 0,
    .packet_length = 0
};
这是在MPU6050官方库里的一个函数。用keil c51编译错误。谁能解释一下前面的那个点是啥意思?这个函数是什么功能?

网友A:
应该是结构体变量我也看不懂

网友B:
这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变量,里面带点的内容应该是结构体内的变量

网友C:
这是数据结构体,dmp解算算法,平时用的话我们只要后面那个数值,前面.那些是缩略的。在算法中不能含有具体数值,但是NULL不是数值。主要功能是通过结构体指针作为函数参数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数据结构体,dmp解算算法,平时用的话我们只要后面那个数值,前面.那些是缩略的。在算法中不能含有具体 ...

什么意思?不太理解……结构体我知道,是几个不同数据类型放在一起的“数组”,但是那个.是什么啊?编译时出错。null不是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