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锁存器问题求教,时间段5为什么Q翻转到1了?

楼主:
忽略椭圆里的小问题,根据矩形框里的标注,对于这个RS锁存器,时间段5为什么Q翻转到1了??搞糊涂了,不明白,求解各路大神!!!

网友A(2018-09-21):
RS锁存器

RS

RS

网友B:
时间段5内,S=1,R=0,所以锁存器的状态是‘1’,这个是实时的。锁存的意思是如果S和R的信号同时消失,锁存器会保存原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