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ed灯渐变PWM调光(渐亮渐灭)C语言和汇编源程序

楼主(2018-09-21):
PWM控制led灯渐亮渐灭程序
适用ME500开发系统
短接JP41-2选用8个LED灯
PWM—PulseWidth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
PWM足?种周期?走而高低电平的rV空比可以调制的方波信兮.
按K2—下,PWM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
兗度逐渐增加,直到8个LED灯达到高亮,蜂鸣器响。
按K1—下,PWM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
立度逐渐减弱,直到8个LED灯达到最峭,蜂鸣器响。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 PWM 控制 LED 灯渐亮渐灭程序
; 适用 ME500 开发系统
; 晶振为11.0592M
; 利用定时器控制产生占空比可变的 PWM 波
; 按K1,PWM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LED 灯渐暗。
; 按K2,PWM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LED 灯渐亮。
; 当PWM值增加到最大值或减小到最小值时,蜂鸣器将报警。

;----------------------------
         PWM   EQU  7FH            ;PWM赋初始值
         OUT   EQU  P0             ;8个LED灯的接口

         INCKEY EQU  P1.4          ;K1,PWM值增加键。
         DECKEY EQU  P1.5          ;K2,PWM值减小键。

         BEEP   EQU  P3.7
;----------------------------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BH
         SJMP  INTT0
         ORG   001BH
         SJMP  INTT1
         ORG   0030H
;----------------------------
;主程序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
;----------------------------
START:
          MOV  SP,#30H
          MOV TMOD,#21H
          MOV TH1,PWM              ;脉宽调节
          MOV TL1,#00H
          MOV TH0,#0FCH             ;1ms延时常数
          MOV TL0,#066H             ;频率调节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TR0

LOOP:     MOV A,PWM                ;
          JB INCKEY,LOOP1          ;增加键是否按下?
          CALL DELAY               ;延时去抖动
          JB INCKEY,LOOP1
          CJNE A,#0FFH,PWMINC      ;是否到最大值?
          CALL  BEEP_BL            ;是,蜂鸣器报警。
          SJMP LOOP
PWMINC:
          INC PWM                  ;调节脉宽(脉宽减小)
          SJMP LOOP

LOOP1:    JB DECKEY,LOOP2          ;减小键是否按下?
          CALL DELAY               ;延时去抖动
          JB DECKEY,LOOP2
          CJNE A,#02H,PWMDEC       ;是否到最小值?
          CALL  BEEP_BL            ;是,蜂鸣器报警。
          SJMP LOOP
PWMDEC:
          DEC PWM                  ;调节脉宽(脉宽增加)
LOOP2:    SJMP LOOP

;------------------------------
;T0中断服务子程序   (频率)
;控制定时器1中断
;------------------------------
INTT0:
          CLR  TR1
          MOV TH0,#0FCH             ;1ms延时常数
          MOV TL0,#066H              ;频率调节
          MOV  TH1,PWM
          SETB TR1
          MOV  OUT,#00H             ;启动输出
          RETI
;------------------------------
;T1中断服务子程序      (脉宽)
;控制PWM脉冲宽度
;------------------------------
INTT1:
          CLR  TR1         ;脉宽调节结束
          MOV  OUT,#0FFH   ;结束输出
          RETI
;------------------------------
;10ms延时子程序
;------------------------------
DELAY:
          MOV R6,#50
DELAY1: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ELAY1
          RET
;-----------------------------------------------
;蜂鸣器响一声子程序
;-----------------------------------------------
BEEP_BL:
           MOV   R6,#100
  BL1:     CALL  BL2
           CPL   BEEP
           DJNZ  R6,BL1
           MOV   R5,#25
           CALL  DELAY2
           RET

  BL2:     MOV   R7,#180
  BL3:     NOP
           DJNZ  R7,BL3
           RET
DELAY2:                    ;延时R5×10MS
           MOV   R6,#50
  BL4:     MOV   R7,#100
  BL5:     DJNZ  R7,BL5
           DJNZ  R6,BL4
           DJNZ  R5,DELAY2
           RET
;---------------------------------------------------
           END

C语言版本: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PWM=0xff70 ;   //赋初值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sbit k1=P3^0;
sbit k2=P1^0;
sbit k3=P1^1;
/*********************************************************/
void main()
{
    int a,b;
    int temp;
    temp=a^b;
    TMOD=0x11 ;
        TH0=0xfe ;           //1ms延时常数
    TL0=0xcd ;           //频率调节
    TH1=PWM/256 ;            //脉宽调节
    TL1=PWM%256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if(k2==0)
                  {
                     PWM=PWM+0x01;
                         while(k2==0);
                   }
             if(k3==0)
                 {
                   PWM=PWM-0x01;
                   while(k3==0);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频率)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
    TH0=0xfe;
    TL0=0xcd ;
        TR0=0 ;
    TH1=PWM/256 ;            //脉宽调节
    TL1=PWM%256 ;
    TR1=1 ;
        TR0=1 ;
    k1=0;      //启动输出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脉宽)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k1=1;     //结束输出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
       for(i=0;i<10;i++)
            {
              delayms(1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