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如何中断计时,如何用不同按键进入不同的功能控制继电器延时吸合和断开?

楼主(2018-09-21):
C51单片机如何用中断计时,用不同按键进入不同的功能控制继电器延时吸合和断开?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基础!
1.利用中断计时,也就是利用定时器中断,比如初始化定时器500us产生一次中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time_500us,每次中断产生时加一。这样time_500us/2就是ms数。
2.利用不同的按键进入不同的功能,首先你要实现按键程序,也就是要知道按的是按键1还是按键2等按键。一般有利用外部中断方式,有扫描按键方式。获取按键后进行不同的处理函数。

网友B:
这就是按键的基本功能。用按键设定各个IO驱动的继电器动作的时间,到时间就  闭合/断开。

网友C:
可以写一个键盘扫描函数,判断按下的案件,进而决定控制哪个继电器的闭合还是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基础!
1.利用中断计时,也就是利用定时器中断,比如初始化定时器500us产生一次中断,定义一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