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段式液晶

楼主(2018-09-21):
看了资料,尝试编写了一下,准备显示的是2,单显然不是所需效果,请问有大声用过直接利用51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段式液晶?有谁使用过用过?在此多谢多谢!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unt1,count2,num;
unsigned char com[]={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seg[]={0xf3,0xf7,0xfb,0xfb};

void main()
{
        EA=1;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TH1=(65536-50000)/256;
//        TL1=(65536-50000)%256;
        ET0=1;
//        ET1=1;
        TR0=1;
//        TR1=1;
        while(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P3=com[count1];
        P1=seg[count1];
        count1++;
        if(count1>3)
                count1=0;
}

网友A:
这是杜洋老师写的段码液晶显示温度计程序,希望能帮你,段码液晶型号EDS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杜洋老师写的段码液晶显示温度计程序,希望能帮你,段码液晶型号EDS812

谢谢将程序提供上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三位半数字表很常见的,用啥驱动不是关键,只要对号入座就能显示需要结果

网友C(2020-02-06):
这个是Proteus8.7版的吧?低版本打不开。

网友D(2020-05-22):
段式LCD是交流驱动,这个技术比较复杂,原来看过一下这文章,但很耗精力,也较大占用MCU资源。
我更喜欢用带LCD驱动的芯片或HT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