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艺实习电子狗设计实验报告

楼主:
这是我做的电子工艺实习报告,里面有基本实验,multism仿真,还有protel的电路板(PCB),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实习报告
实习名称
电子工艺实习
学 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学生姓名

班    级

学 号

实习时间
2018
实习地点
学九
  • 掌握电烙铁的正确使用方法、基本的焊接技术和万用表等常用电子仪表的使用方法;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性能特点、命名、识别及其安装方法。了解和掌握表面贴装工艺(SMT)的基本知识、工艺流程以及各种常用的EDA工具。
  • 掌握机器狗的工作原理,学会识别电路原理图与印刷图;学会半导体二极管、电解电容等有极性元件正负极性的区分,色环(四色或五色)电阻、电感标称数值的读取等,并进一步熟练焊接技术。
  • 了解并初步掌握一般电子产品的生产制作、调试与装配的基本技能与方法。
  • 整机调试与验收,写实习总结报告。
学生
实习
总结
(附页,不少于2000字)

见附页
遵照实习大纲并根据以下三方面按百分制综合评定成绩:

1、思想品德、实习态度、实习纪律等
2、技术业务考核、笔试、口试、实际操作等
3、实习报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习评语:

实习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实习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1.    焊接工艺
1.1 焊接工艺的基本知识
焊接,也称作熔接、镕接,是一种以加热、高温或者高压的方式接合金属或其他热塑性材料如塑料的制造工艺及技术。 焊接通过下列三种途径达成接合的目的:
1、熔焊——加热欲接合之工件使之局部熔化形成熔池,熔池冷却凝固后便接合,必要时可加入熔填物辅助,它是适合各种金属和合金的焊接加工,不需压力。
2、压焊——焊接过程必须对焊件施加压力,属于各种金属材料和部分金属材料的加工。
3、钎焊——采用比母材熔点低的金属材料做钎料,利用液态钎料润湿母材,填充接头间隙,并与母材互相扩散实现链接焊件。适合于各种材料的焊接加工,也适合于不同金属或异类材料的焊接加工。
本次实验中使用手工焊接的熔焊。

1.2 焊接工具、焊料、焊剂的类别与作用
(1)焊接工具:烙铁
烙铁是焊接必备的工具,用于提温以使锡融化。 烙铁由一个发热芯,绝缘手柄和烙铁头组成。电通过电流后,电阻加热元件产生热量。
(2)焊料:焊锡
实验中使用的焊锡材料为锡铅合金。
  • 焊剂的类别和作用
助焊剂(松香):加速焊锡融化,去除氧化膜,防止氧化。
  • 其他工具:螺丝刀、镊子、钳子
  螺丝刀:拆装机器狗。
  镊子:焊接时夹持。
  钳子:剥线、剪裁焊锡。
1.3    焊接方法
调整管脚形状、插放元件、加热焊接、检查焊接效果、剪掉多余的管脚。
2.    原理图设计与仿真2.1 Multisim仿真电路
2.2 电路仿真波形

3.    印制板设计3.1 电路原理图
3.2 机器狗的印制板图

4.    机器狗的焊接、安装及调试
4.1 机器狗的基本工作原理
机器狗主要由声控检测电路、光控检测电路、磁控检测电路、触发电路、单稳态电路、电机驱动电路和开关组成。声控、光控、磁控检测电路分别由麦克、光敏三极管、干簧管够成,将声、光、磁信号转变为电信号,为单稳态电路提供触发信号。信号经功放放大后驱动电机运转,带动机器狗运动。

当麦克风没有接收到声音时,呈高阻抗,使得Q1处于截止区,处于复位状态,3脚输出低电平,则电机不工作,机器狗保持静止状态。

当麦克风接收到声音时,内部会产生变化而导致其电阻变小。此时声音信号产生的脉冲信号通过C1直接耦合到Q1的基极上使之导通,信号经过共射后被反向放大。再通过C3直接耦合到Q2的基极,和经过R10的电压叠加变成高电平,促使Q2导通,使得555芯片与其他元件构成的单稳态电路的2脚从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这使得555芯片被触发翻转,3脚输出高电平,使D1导通,此时电动机开始工作。也就是说机器狗开始行走并发出叫声,持续时间与触发器延时时间相同。

当555芯片的3脚输出高电平时,电机被带动工作,D2导通,电压通过R10直接加到Q3的基极上,Q3导通,集电极产生负电压使得Q2反偏,又重新使得555芯片的2管脚回到高电平,555芯片在一个单位延迟时间后不再被触发。

4.2 元器件的识别与测试
元器件名称
器件识别
器件说明与测试
电阻

本次所用电阻为五色环电阻,按照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从0~9的顺序,前三

位为有效阻值,第四位为有效位数,第五位为允许偏差(皆为1%)此规则读数识别

二极管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有白色色环的引脚为负极
三极管

注意极性,判断NPN和PNP,注意引脚封装。以及判断8050、9014(D)
电解电容
判断极性是否接错
光敏三极管
两个PN结组成,但基极没有引线;当遇到光照时,C、E两极导通,测量时红表笔接C
干簧管
由一对磁性材料制造的弹性舌簧组成,密封于玻璃管中;舌簧磁化,当磁场作用时舌簧被吸引力作用接触导通,即电路闭合
麦克风
注意接外壳的引脚为负极性,用屏蔽线能有效减小噪声

4.3 机器狗的焊接

首先,按照说明和印制板上的标识,焊接各个器件到印制板上。

然后,将焊接好基本器件的印制板与机器狗内部进行连接。符号说明如下:

名 称
代表字符
名 称
代表字符
名 称
代表字符
电动机
M
麦克风(声控)
S
红外接收(光控)
I
电 源
V
干簧管(磁控)
R

电动机:打开机壳,电动机(黑色)已固定在机壳底部。电动机负极与电池负极有一根连线,改装电路,将连在电池负极的一端焊下来,改接至线路板的“电动机-”(M-),由电动机正端引一根线J1到印制板上的“电动机+”(M+)。音乐芯片连接在电池负极的那一端改接至电动机的负极,使其在狗行走的时候才发出叫声。

电源:由电池负极引一根线J2到印制板上的“电源-”(V-)。“电源+”(V+)与“电机+”(M+)相连,不用单独再接。

磁控:由印制板上的“磁控+、-”(R+、R-)引两根线J3、J4,分别搭焊在干簧管(磁敏传感器)两腿,放在狗后部,应贴紧机壳,便于控制。干簧管没有极性。

红外接收管(光控):由印制板上的“光控+、-”(I+、I-)引两根线J5、J6搭焊到红外接收管的两个管腿上,其中一条管腿套上热缩管,以免短路,导致打开开关后狗一直走个不停。用电烙铁在狗的前胸烫出一个圆形的孔,将红外接收管套入该孔中。应注意的是:红外接收管的长腿应接在“I-”上。

声控部分:屏蔽线两头脱线,一端分正负(中间为正,外围为负)焊到印制板上的S+、S-;另一端分别贴焊在麦克风(声敏传感器)的两个焊点上,但要注意极性,且麦克易损坏,焊接时间不要过长。焊接完后麦克安在狗的尾部。

⑥通电前检查元器件焊接及连线是否有误,以免造成短路,烧毁电机发生危险。尤其注意在装入电池前测量“电源-”(V-)。“电源+”间是否短路,并注意电池极性。

4.4 机器狗的组装
电路板和各感应部件的放置遵循以下思路:
1、干簧管安放在狗后部,贴紧机壳,便于磁感应
2、红外接收管通过钻孔放在狗胸前,便于感受光照
3、麦克风的放置应远离电动机,避免受到电动机声音的干扰,放置在狗的尾部

4、检查元器件焊接及连线是否有误,以免造成短路。检测通过之后,方可进行封装。

4.5 机器狗的调试
拿到老师那里,装上电池,分别通过声音、磁铁、手电照射看机器狗是否走一段,再停下。

5.    实习的总结与心得体会
练习板焊接的时候,刚开始锡量控制的不好,主要太多的话,当两个焊接点比较近的时候,容易粘连。我发现可以在加热的时候用镊子隔开,就可以分开。后来慢慢掌握了锡量,就没有再犯这样的错误。其次,我在焊接之后的处理不好,没有将线头连根剪断,这是在老师评完练习板之后强调的注意事项,我在之后电路板的焊接中注意,每个都连根剪断。
multism软件在之前的实验课使用过,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太大的困难,就是按照电路图连接的时候,注意节点是否没有连接上即可。
Protel软件的困难就比较大了,因为从未使用过。根据网上查找的教程一步一步慢慢来,耗时较长。在自己做新元件的时候,不小心在远处点了一个管脚,导致place的时候,因为图太大在原理图中只能在小范围内移动,后来经过检查,纠正了错误,恢复正常。做PCB板子的时候,元件的布置很重要,可能会因为位置关系无法连线,需要反复修改。
在制作机器狗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之前出现的焊接问题都没有再次出现,机器狗也正常。这次电子工艺实习对焊接有了大致的了解,通过自己动手焊接,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到了新的东西。

网友A(2018-09-21):
好资料 补全仿真和pcb工程文件即可获得2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