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天线匹配问题,有卡靠近天线阻抗一定会变化不就失配了吗?

楼主(2018-09-21):
很多关于NFC reader天线匹配的文章,都是在不考虑卡靠近的情况下进行匹配的。那么在有卡靠近的情况下,天线阻抗一定会变化,岂不是就失配了吗?这样匹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期待大牛回答

网友A:
首先肯定的是天线阻抗确实会受到卡的影响,导致阻抗不再是标准的50欧姆。在这里有一个驻波比的概念,你可以理解为50欧姆时驻波比是1(理想情况),这时候线路的损耗是0,能量全部可以发射出去,驻波比大于1,线路有损耗,即信号在传递过程中变成了热能损失了,这时候阻抗不再是50.但是并非只有阻抗50时候,读写器与卡才能通讯,在驻波比为1.5以下,都可以使用的。另外,卡、读写器有很多厂家在做,大家约定俗成以50作为匹配值,如果不规定的话,你家做的是10,他家做的是100,另外来了一个做的是900.那样大家相互之间都通讯不上。因此,匹配的意义是大家都向50尽量靠近,便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