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有关等尺寸打印出PCB板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我做过几次PCB板,可是在孔位上总是出现一些小偏差。就想先打印出纸制的图,再对一下,如果不对再改。不过看了很多网上说的。不过生成的PDF打出的尺寸都不对。
我也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我没有打印机,只能生成PDF才能打印)
1、我没试过打印行不行?有没有知道的说一下
2、生成PDF能不能打出等尽的PCB图出来?

网友A:
打印预览--弹出界面中右键页面设置--缩放比例(默认是灰色不可设置)--选择下拉框中另外一项--缩放比例设置为1---修正为1  1 ,之后打印。为等比例打印

网友B:
生成PDF后一般不行,需要直接打印的。你可以使用“CTL-M”命令,调出测量工具,对关键孔位精确测量后调整。

楼主(2019-08-27):
谢谢,我试了,还得在AD软件上设计一下。不光是1:1的设置

网友C:
要不AD软件安装有问题,就重装打印机驱动,打印比例1:1

网友D:
我一般都是按1.01比例打印到热转印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