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小船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8-09-21):
刚开始接触单片机,什么都还不懂,有哪位大佬能帮我指导一下用单片机控制小船的思路?谢谢

网友A:
用红外线遥控小船。
小船上红外接收到单片机,单片机根据指令,控制螺旋桨电动的正反转
单片机控制舵机或步进电机进而控制舵面的角度

网友B:
是遥控之类的?

用单片机的话,无非就是单片机通过无线IC发送控制指令,

接收机的单片机读无线IC收到的指令并处理。

网友C:
你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11757-1.html

网友C:
用STC89C52控制,上位机和蓝牙模块接收到数据信息处理后对电机驱动模块的控制,控制直流电机工作,可以实现小船的前进、后退、停止、左右转向以及加减速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