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单片机汇编语言和C语言源代码

楼主(2018-09-21):
这是液晶屏12864源代码

汇编语言:
;*******************************************************
;                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器实验说明
;实验目的:        1.掌握使用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字体和图形。
;实验内容:        1.显示一个图形
;                2.显示一段字,包括汉字和英文
;连线说明:
;液晶12864J:        A1区-->A3区
;                CS-->CS1(0F000H),片选
;                RW-->A0,读/写控制端
;                RS-->A1,数据/指令控制端
;                CS1/2-->A2,左右半屏使能端
;*******************************************************
                NAME        MAIN                        ;演示主程序
EXTRN        CODE(LCD_INIT,LCDClear,ByteDisL,ByteDisR,WordDisL,WordDisR,LineDisL,LineDisR)

MAIN_CODE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20H                          ;32 Bytes Stack

CSEG                AT        0000H                        ;定位0
                LJMP        START
RSEG                MAIN_CODE                        ;开始程序段
START:                MOV        SP,#STACK-1
MAIN:                LCALL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ALL        DelayTime                ;延时
                LCALL        DisLine1                ;第2行显示"星研电子"
                LCALL        DelayTime
                LCALL        DisLine2                ;第3行显示"STAR ES51PRO"
                LCALL        DelayTime
                LCALL        DisLine3                ;第4行显示"欢迎使用"
                LCALL        DelayTime
                SJMP        MAIN
;第2行显示"星研电子"
DisLine1:        MOV        DPTR,#Line1_1
                MOV        A,#2                        ;A-起始显示行地址,第2行
                MOV        B,#32                        ;B-起始显示列地址,第32列,以下同
                LCALL        WordDISL                ;左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MOV        DPTR,#Line1_2
                MOV        A,#2
                MOV        B,#48
                LCALL        WordDISL
                MOV        DPTR,#Line1_3
                MOV        A,#2
                MOV        B,#0
                LCALL        WordDISR                ;右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MOV        DPTR,#Line1_4
                MOV        A,#2
                MOV        B,#16
                LCALL        WordDISR
                RET
Line1_1:
;--  文字:  星  --
DB  000H,000H,0FCH,082H,082H,0AAH,02AH,0AAH,0AAH,0AAH,02AH,002H,002H,0FCH,000H,000H
DB  000H,0EEH,09BH,090H,098H,094H,095H,080H,080H,080H,095H,095H,095H,095H,0FFH,000H
Line1_2:
;--  文字:  研  --
DB  09EH,062H,002H,002H,002H,032H,0FEH,062H,002H,002H,032H,002H,002H,002H,062H,0DCH
DB  003H,03CH,040H,040H,046H,040H,0F1H,08EH,080H,040H,07CH,080H,080H,080H,0FEH,003H
Line1_3:
;--  文字:  电  --
DB  000H,0F8H,004H,004H,044H,044H,006H,002H,002H,046H,044H,004H,004H,0F8H,000H,000H
DB  000H,00FH,010H,010H,011H,011H,0F0H,080H,090H,091H,091H,08CH,084H,087H,0C8H,078H
Line1_4:
;--  文字:  子  --
DB  080H,040H,05EH,052H,052H,052H,032H,072H,082H,082H,042H,062H,052H,04CH,0C0H,000H
DB  007H,004H,004H,004H,0FCH,08CH,08CH,080H,080H,07CH,004H,004H,004H,004H,007H,000H

;第3行显示"STAR ES51PRO"
DisLine2:        MOV        DPTR,#Line2_1
                MOV        A,#4                        ;A-起始显示行地址,第4行
                MOV        B,#16                        ;B-起始显示列地址,第16列,以下同
                LCALL        ByteDISL                ;左半屏,显示一个字节子程序
                MOV        DPTR,#Line2_2
                MOV        A,#4
                MOV        B,#24
                LCALL        ByteDISL
                MOV        DPTR,#Line2_3
                MOV        A,#4
                MOV        B,#32
                LCALL        ByteDISL
                MOV        DPTR,#Line2_4
                MOV        A,#4
                MOV        B,#40
                LCALL        ByteDISL
                MOV        DPTR,#Line2_5
                MOV        A,#4
                MOV        B,#48
                LCALL        ByteDISL
                MOV        DPTR,#Line2_6
                MOV        A,#4
                MOV        B,#56
                LCALL        ByteDISL

                MOV        DPTR,#Line2_7
                MOV        A,#4
                MOV        B,#0
                LCALL        ByteDISR                ;右半屏字节显示数据
                MOV        DPTR,#Line2_8
                MOV        A,#4
                MOV        B,#8
                LCALL        ByteDISR
                MOV        DPTR,#Line2_9
                MOV        A,#4
                MOV        B,#16
                LCALL        ByteDISR
                MOV        DPTR,#Line2_10
                MOV        A,#4
                MOV        B,#24
                LCALL        ByteDISR
                MOV        DPTR,#Line2_11
                MOV        A,#4
                MOV        B,#32
                LCALL        ByteDISR
                MOV        DPTR,#Line2_12
                MOV        A,#4
                MOV        B,#40
                LCALL        ByteDISR
                RET
;"STAR ES51PRO"
Line2_1:
DB  000H,070H,088H,008H,008H,008H,038H,000H,000H,038H,020H,021H,021H,022H,01CH,000H
Line2_2:
DB  018H,008H,008H,0F8H,008H,008H,018H,000H,000H,000H,020H,03FH,020H,000H,000H,000H
Line2_3:
DB  000H,000H,0C0H,038H,0E0H,000H,000H,000H,020H,03CH,023H,002H,002H,027H,038H,020H
Line2_4:
DB  008H,0F8H,088H,088H,088H,088H,070H,000H,020H,03FH,020H,000H,003H,00CH,030H,020H
Line2_5: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Line2_6:
DB  008H,0F8H,088H,088H,0E8H,008H,010H,000H,020H,03FH,020H,020H,023H,020H,018H,000H
Line2_7:
DB  000H,070H,088H,008H,008H,008H,038H,000H,000H,038H,020H,021H,021H,022H,01CH,000H
Line2_8:
DB  000H,0F8H,008H,088H,088H,008H,008H,000H,000H,019H,021H,020H,020H,011H,00EH,000H
Line2_9:
DB  000H,010H,010H,0F8H,000H,000H,000H,000H,000H,020H,020H,03FH,020H,020H,000H,000H
Line2_10:
DB  008H,0F8H,008H,008H,008H,008H,0F0H,000H,020H,03FH,021H,001H,001H,001H,000H,000H
Line2_11:
DB  008H,0F8H,088H,088H,088H,088H,070H,000H,020H,03FH,020H,000H,003H,00CH,030H,020H
Line2_12:
DB  0E0H,010H,008H,008H,008H,010H,0E0H,000H,00FH,010H,020H,020H,020H,010H,00FH,000H

;第4行显示"欢迎使用"
DisLine3:        MOV        DPTR,#Line3_1
                MOV        A,#6                        ;A-起始显示行地址,第6行
                MOV        B,#32                        ;B-起始显示列地址,第32列,以下同
                LCALL        WordDISL                ;左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MOV        DPTR,#Line3_2
                MOV        A,#6
                MOV        B,#48
                LCALL        WordDISL
                MOV        DPTR,#Line3_3
                MOV        A,#6
                MOV        B,#0
                LCALL        WordDISR                ;右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MOV        DPTR,#Line3_4
                MOV        A,#6
                MOV        B,#16
                LCALL        WordDISR
                RET
Line3_1:
;--  文字:  欢  --
DB  014H,024H,044H,084H,064H,01CH,020H,018H,00FH,0E8H,008H,008H,028H,018H,008H,000H
DB  020H,010H,04CH,043H,043H,02CH,020H,010H,00CH,003H,006H,018H,030H,060H,020H,000H
Line3_2:
;--  文字:  迎  --
DB  040H,041H,0CEH,004H,000H,0FCH,004H,002H,002H,0FCH,004H,004H,004H,0FCH,000H,000H
DB  040H,020H,01FH,020H,040H,047H,042H,041H,040H,05FH,040H,042H,044H,043H,040H,000H
Line3_3:
;--  文字:  使  --
DB  040H,020H,0F0H,01CH,007H,0F2H,094H,094H,094H,0FFH,094H,094H,094H,0F4H,004H,000H
DB  000H,000H,07FH,000H,040H,041H,022H,014H,00CH,013H,010H,030H,020H,061H,020H,000H
Line3_4:
;--  文字:  用  --
DB  000H,000H,000H,0FEH,022H,022H,022H,022H,0FEH,022H,022H,022H,022H,0FEH,000H,000H
DB  080H,040H,030H,00FH,002H,002H,002H,002H,0FFH,002H,002H,042H,082H,07FH,000H,000H

;延时程序
DelayTime:        PUSH        05H
                PUSH        06H
                PUSH        07H
                MOV        R5,#48
DelayTime_1:        MOV        R6,#100
DelayTime_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elayTime_2
                DJNZ        R5,DelayTime_1
                POP        07H
                POP        06H
                POP        05H
                RET

                END

c语言
//;*******************************************************
//;                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器实验说明
//;实验目的:        1.掌握使用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字体和图形。
//;实验内容:        1.显示一个图形
//;                2.显示一段字,包括汉字和英文
//;连线说明:
//;液晶12864J:        A1区-->A3区
//;                CS-->CS1(0F000H),片选
//;                RW-->A0,读/写控制端
//;                RS-->A1,数据/指令控制端
//;                CS1/2-->A2,左右半屏使能端
//;*******************************************************
extern void LCD_INIT();
extern void WordDis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pt);
extern void WordDis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pt);
extern void ByteDis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pt);
extern void ByteDis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 pt);

//--  文字:  星  --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1_1[] = {
                0x00,0x00,0xFC,0x82,0x82,0xAA,0x2A,0xAA,0xAA,0xAA,0x2A,0x02,0x02,0xFC,0x00,0x00,
                0x00,0xEE,0x9B,0x90,0x98,0x94,0x95,0x80,0x80,0x80,0x95,0x95,0x95,0x95,0xFF,0x00};
//--  文字:  研  --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1_2[] = {
                0x9E,0x62,0x02,0x02,0x02,0x32,0xFE,0x62,0x02,0x02,0x32,0x02,0x02,0x02,0x62,0xDC,
                0x03,0x3C,0x40,0x40,0x46,0x40,0xF1,0x8E,0x80,0x40,0x7C,0x80,0x80,0x80,0xFE,0x03};
//--  文字:  电  --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1_3[] = {
                0x00,0xF8,0x04,0x04,0x44,0x44,0x06,0x02,0x02,0x46,0x44,0x04,0x04,0xF8,0x00,0x00,
                0x00,0x0F,0x10,0x10,0x11,0x11,0xF0,0x80,0x90,0x91,0x91,0x8C,0x84,0x87,0xC8,0x78};
//--  文字:  子  --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1_4[] = {
                0x80,0x40,0x5E,0x52,0x52,0x52,0x32,0x72,0x82,0x82,0x42,0x62,0x52,0x4C,0xC0,0x00,
                0x07,0x04,0x04,0x04,0xFC,0x8C,0x8C,0x80,0x80,0x7C,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第2行显示"星研电子"
void DisLine1()
{
        WordDisL(2,32,Line1_1);                //第2行,第32列,左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WordDisL(2,48,Line1_2);
        WordDisR(2,0,Line1_3);                //右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WordDisR(2,16,Line1_4);
}

//"STAR ES51PRO"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1[] = {
                0x00,0x70,0x88,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3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2[] = {
                0x18,0x08,0x08,0xF8,0x08,0x08,0x1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3[] = {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4[] = {
                0x08,0xF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C,0x30,0x2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5[]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6[] =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7[] = {
                0x00,0x70,0x88,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3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8[] =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9[] =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10[] = {
                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20,0x3F,0x21,0x01,0x01,0x01,0x00,0x0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11[] = {
                0x08,0xF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C,0x30,0x20};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2_12[] =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第3行显示"STAR ES51PRO"
void DisLine2()
{
        ByteDisL(4,16,Line2_1);                        //第4行,第16列,左半屏,显示一个字节子程序
        ByteDisL(4,24,Line2_2);
        ByteDisL(4,32,Line2_3);
        ByteDisL(4,40,Line2_4);
        ByteDisL(4,48,Line2_5);
        ByteDisL(4,56,Line2_6);

        ByteDisR(4,0,Line2_7);                        //右半屏字节显示数据
        ByteDisR(4,8,Line2_8);
        ByteDisR(4,16,Line2_9);
        ByteDisR(4,24,Line2_10);
        ByteDisR(4,32,Line2_11);
        ByteDisR(4,40,Line2_12);
}

//--  文字:  欢  --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3_1[] = {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迎  --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3_2[] = {
                0x40,0x41,0xCE,0x04,0x00,0xFC,0x04,0x02,0x02,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47,0x42,0x41,0x40,0x5F,0x40,0x42,0x44,0x43,0x40,0x00};
//--  文字:  使  --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3_3[] = {
                0x40,0x20,0xF0,0x1C,0x07,0xF2,0x94,0x94,0x94,0xFF,0x94,0x94,0x94,0xF4,0x04,0x00,
                0x00,0x00,0x7F,0x00,0x40,0x41,0x22,0x14,0x0C,0x13,0x10,0x30,0x20,0x61,0x20,0x00};
//--  文字:  用  --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3_4[] = {
                0x00,0x00,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42,0x82,0x7F,0x00,0x00};

//第4行显示"欢迎使用"
void DisLine3()
{
        WordDisL(6,32,Line3_1);                //第6行, 第32列,左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WordDisL(6,48,Line3_2);                //第6行, 第48列
        WordDisR(6,0,Line3_3);                //右半屏,显示一个字子程序
        WordDisR(6,16,Line3_4);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i = 0; i < 3; i++)
        {
                for (j = 0; j < 0xffff; j++)
                {;}
        }
}

main()
{
        while (1)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DelayTime();                                //延时
                DisLine1();                                        //第2行显示"星研电子"
                DelayTime();
                DisLine2();                                        //第3行显示"STAR ES51PRO"
                DelayTime();
                DisLine3();                                        //第4行显示"欢迎使用"
                DelayTi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