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stm32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学32一点都不会?

楼主(2018-09-21):
关于51单片机和stm32的问题,如题

网友A:
51容易上手,学得快一点。STM32实际上也很简单,只要把库函数理解了就好办。建议可以买网上的开发板,一般都有视频资料提供,按教程一步一步来学,基础的肯定能学会,至于精通 就需要实际做项目,另外C语言肯定要会,指令什么的要了解清楚!

网友B:
和51的关系不是很大,学好STM32最关键的两个点:
硬件基础和C语言,只要你模拟和数字电路基础扎实,看原理图没有问题,还要就是得你的C语言基础很好,自认为还是觉得STM32底层驱动还是很简单,难的是跑系统,是算法,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不要去学stm32单片机,不是说他不好,而是为学单片机而学单片机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如果你会用8051,会用C语言,那32完全不用学。你用32是应为某些功能是51实现不了的,你就直接去寻找stm32的某种使用方法,做工程就是这样。

网友D:
单片机,通常指的就是8位单片机,比如51等,stm32是属于32位机,应该算是arm系列了吧,其实还是单片机,只不过要比8位单片机处理速度要快,功能要强,集成的资源也更丰富,其次就是编程的模式有改变,单片机通常直接对硬件资源进行操作,而stm32是在厂家提供的库上进行程序开发了,当然,它也可以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可是在效率上,和库就差远了,除非对它的寄存器了如指掌。从事单片机开发的人,再去学习stm32,很容易入门的

网友E:
51是8位单片机,stm32是32位单片机;相对来说是有一定间距的。51写程序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复制别的历程,都是基本操作寄存器;而虽然stm32都有寄存器和库函数甚至HAL库版本,但是现在操作stm都是使用库开发为主的;所以想学好STM,首先要理解库的含义,操作的方法

网友F:
STM32的学习顺序是如何的,有没有了解过其架构、指令,等的基本资料

网友G:
先下点功夫弄明白时钟数,然后再看看stm32的库函数。。。。。。。

网友H:
两者架构不同,建议别在51上浪费时间了,有兴趣就从stm32学期。做个小项目就会了

网友I:
了解点底层的东西有助于你学习32,寄存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STM32的学习顺序是如何的,有没有了解过其架构、指令,等的基本资料

我是先51,再架构指令,库自然就懂了

网友K:
32更高级一些

网友L:
新手的话先从简单的8位的51单片机学起,可以买一块开发板,写一写数码管、EEPEOM、12864等外设,逐渐有基础后转向32位的单片机

网友M:
如果没有基础,建议先学一下51。

不费什么时间,好理解,转其它单片机很快上手。

没用过M32,但用过M8,感觉库不好用。

网友N:
理解了官方库,再对应开发板例程,便可以较快上手。

网友O:
51是操作寄存器,32一般是调用库,它是把与这个库函数相关的寄存器配置封装在了一块

网友P:
他们内核不一样,STM32是arm核,更加强大。

网友Q:
STM32比51高级多了,支持库函数编程

网友R:
很多时候,学不好是因为C语言不好,不理解程序在机器运行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就会迷失在不同的单片机学习中

网友S:
51是x86架构的mcu,stm32是arm架构的mcu,内部架构不相同,指令集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接触他们的汇编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区别,如果是C编程的话,代码没什么区别,主要是芯片的资源操作不一样。

网友T:
新手上51 其他都是进阶的

网友U:
两种不同的单片机

网友V:
我也有同感,感觉我51白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的学习顺序是如何的,有没有了解过其架构、指令,等的基本资料

没有啊,就是有32的神州板子。和一些教材

网友W:
51单片机是基础的单片机,用来入门的,8位的,目前国内大学入门嵌入式的芯片;

网友W:
STM32是ARM公司的产品,32位的,ARM公司后期的产品分为A,R,M系列,stm32就是属于M系列,算是这几个系列的比较低端的产品了

网友X:
建议先学一下51,做个小项目,然后直接上32

网友Y:
自然就懂了,

网友Z:
51简单一些,但是32主要思路是配置各种库函数

网友AA:
这么说吧51可以算是基础,比较容易上手,而32在这基础上又延伸了好多

网友AB(2021-05-12):
引用 网友W:
STM32是ARM公司的产品,32位的,ARM公司后期的产品分为A,R,M系列,stm32就是属于M系列,算是这几个系列的 ...

内核是用的ARM的,但是芯片是ST意法生产的,只能说是内核是ARM公司的   ARM公司不生产芯片,只提供技术

网友AC:
51单片机和STM32 之间是一个是鼻祖,一个是新秀. 简单的应用就用51单片机, 复杂的需要简单OS,显示屏分辨率高的就用STM32.

网友AD:
一个回答就能看出大家对微控制器的理解程度,是个好问题。我来回答,8051内核与 arm cortex内核的单片机,本质上没有区别。一个八位一个32位。架构不同 程序编写时考虑的方式相同。学习难度相同,只是8位单片机资料多相当于馒头被别人嚼过了。相对于的stm32开发环境高级了,你不适应罢了。某种意义上说库函数的操作让你编程更高效,可以忽略一些时序上的和细枝末节。学不会了就换个方法学。

网友AE:
从51转STM32主要的难点是理解库函数,建议先学习下C语言的结构体(库函数里有大量的结构体变量),其次学会Keil的基本操作,如跳转到函数/变量的定义位置,如何仿真观察变量值的变化等等,最后就是利用CSDN、51黑电子论坛、百度等网站查找感兴趣的学习内容。STM32学习顺序可以是:时钟树、GPIO的输入输出操作及配置、NVIC、外部中断、定时器(基本定时计数器、输入捕获、输出比较)、USART、ADC、SPI、TFT显示屏...

网友AF:
51是基础,学好51,32上手相对容易一些

网友AG:
这个样板程序,边看边调试,很快就可以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