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串口打开失败!单片机烧录软件出现问题

楼主(2018-09-21):
win10的系统,烧录的时候总是显示串口打开失败,请检查指定串口是否存在或者已经被打开,哪位大佬帮在下解决下啊

网友A:
1.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2. 检查你打开的软件,看是否有其他软件占用了这个串口;3. 重新插拔串口硬件,可能是硬件出现了问题 4. 重启电脑,打开软件烧录

网友B:
如果是USB转TTL的话,肯定不是COM3,查看设备中的串口号。

网友C:
你重新卸载软件再重装试试看

网友D: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端口是否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2. 检查你打开的软件,看是否有其他软件占用了这个串口;3. 重 ...

大佬这个我试了,不显示串口打开失败了,,,,,,但是检测不到单片机了啊

网友E:
首先要搞清楚你是用什么方式连接单片机的,如果是PC机自带串口,一般是COM1。如果是USB转模拟串口,那么首先要在电脑上安装驱动程序,然后打开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该模拟串口,可以插拔转换器,看看设备管理器有什么变化,搞清楚变化的COM口的编号。

网友F:
1. 确认电脑有安装U转串驱动
2. 确认单片机连接的是COM3(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处),一般来说可以直接在烧录软件那里选择USB-SERIAL CH340(COM X)
3. 把你的烧录软件切换至串口助手页面,看是不是助手占用了串口,如果显示“关闭串口”,则是助手占用了串口

网友G:
重启电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2. 检查你打开的软件,看是否有其他软件占用了这个串口;3. 重 ...

谢谢大佬们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H:
这个首先要看你用的STC的什么下载线,你电脑本机是否自带串口,如果是USB转232的下载线,首先要安装相关驱动程序,目前以CH341为多,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没有安装驱动,在百度搜索下载安装好就可以找到串口了。

网友I:
估计串口驱动程序没装吧

网友J:
到设备管理器 检查你开发板com口是不是和烧录软件选择的com口一致

网友K:
是不是串口驱动产生冲突了

网友L:
串口下拉看看是不是选错了,不然就是驱动没装或者设备坏了

网友M:
从设备管理器那里看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识别到

网友N: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端口是否选择正确,有时候有多个COM打开,选择别的上面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O:
明显硬件不是com 你查一下串口是哪个

网友P:
你的电源和地线反了,或者单片机接反了

网友Q:
烧录软件应该没问题,问题可能是你的串口号没选对。选中此电脑右击选择管理,然后选中左侧的设备管理器,查看右侧的端口,应该不是COM3。

网友R:
串口识别到的话再软件中是会有显示的,如图

网友S:
烧录软件不符合WIN10系统

网友T: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重启再换一个usb接口再试一下

网友U:
在我的电脑里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要与烧录程序里的一致,或者你可以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V(2018-12-13):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W:
求大神解决

网友X:
你串口可能没有驱动你检查一下!

网友Y:
1、看一下串口驱动是否安装
2、查看一下开发板是否有损坏
3、重启电脑重试一下
4、开发板断电重启

网友Y:
引用 网友S:
烧录软件不符合WIN10系统

stc-isp  win10可以使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们问题已经解决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A: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端口是否连接,如果有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去找一个340驱动

网友AB:
很有用,很好

网友AC:
串口有没有装驱动

网友AD:
如果确认串口驱动已经安装,那么应该是驱动的问题,PL2303的驱动在WIN8 WIN10下不要更新驱动版本,装1.55版即可正常。

网友AE:
没有驱动软件,安装一个驱动精灵  扫描一下即可

网友AF:
不是下载软件的问题,你换一个电脑串口可能就好了,或者换一根下载线,也有可能是你的下载芯片232坏了

网友AG(2019-01-12):
1确认安装ch340驱动,若没有再安装。
2有ch340驱动,把驱动卸载,连接网络再安装一遍。
3若同时打开串口助手,会发生冲突。建议暂时关闭其他串口软件。
4若是硬件上的问题换一个串口或ch340试一下。

网友AH:
引用 网友R:
串口识别到的话再软件中是会有显示的,如图

怎么找到串口号的啊

网友AH:
我的是341的串口怎么打开的啊,已经装好了驱动

网友AI: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串口是否对应,重开烧录软件,拔插串口硬件或者换个Usb口。

网友AJ:
可以使用matlab串口查看是否有此设备,没有此设备就重新插拔,如果有设备但端口被占用,使用命令删除端口

网友AK(2019-03-02):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我试了,不显示串口打开失败了,,,,,,但是检测不到单片机了啊

怎样试的?

网友AL: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们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M:
扫描一下试试

网友AN(2019-04-01):
旧的驱动删除,重新装一遍驱动吧,我之前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A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们问题已经解决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P:
是不是你的芯片装反了,我刚刚是这样

网友AQ:
重装TTL串口模块的驱动

网友AR(2021-06-08):
引用 网友M:
从设备管理器那里看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识别到

没有com,没有检测到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