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路模拟输入数字输入源代码

楼主(2018-09-21):
STM32多路模拟输入,数字输出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dc.h"
#include "flash.h"

#define RS232_version
//#define yunnan_version
#define RS485_version

#define key_lenght 512

#define LED2_L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define LED2_H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define LED1_L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fine LED1_H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fine RS485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define RS485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
u32 TimeTick=0;
u16 Runtime=0;
//u8 Time_100msFlg=0;
//u8 Time_500msFlg=0;
//u8 Time_1000msFlg=0;
u8 SendDataFlg=0;
u8 CurrentIn = 255;
u8 PreviousIn = 255;
u8 ConnectCounter=0;
u8 BoardSate[4]={0,0,0,10};
u16 ADC_Maxbuf[8]={0};

//_BoardStatus BoardStatus;
u16 Encrypt_index=0;
u8 encrypt_indexbuf[2];

const unsigned char key[key_lenght]={
        220,96,251,121,225,130,202,49,163,169,217,146,102,164,27,95,
        192,170,88,83,115,172,175,109,86,24,145,224,238,130,88,78,
        216,88,57,212,7,200,109,66,145,193,151,71,235,87,9,55,
        133,133,84,108,56,112,17,47,176,142,35,200,240,232,65,32,
        81,139,185,13,106,70,88,247,61,21,193,176,20,103,128,254,
        14,89,90,104,46,234,22,103,71,10,35,119,165,163,81,167,
        127,119,244,96,157,250,204,63,45,92,46,34,173,95,26,72,
        14,35,186,151,141,216,240,101,117,81,197,96,34,223,81,153,
        195,25,49,156,113,32,96,18,140,27,59,209,188,242,185,230,
        238,218,105,129,232,185,26,165,133,143,234,76,53,107,29,77,
        10,147,94,147,45,125,213,237,194,167,10,114,157,31,168,129,
        150,221,112,70,117,207,176,9,254,138,23,225,52,20,220,32,
        252,237,199,40,147,37,185,113,4,123,190,64,174,167,8,101,
        229,104,180,86,250,213,214,58,225,85,148,162,101,242,184,173,
        201,233,116,175,87,128,237,113,36,254,65,249,17,111,89,87,
        130,176,251,203,94,134,36,38,22,140,69,62,143,22,11,17,
        194,16,118,195,50,88,14,101,122,67,50,251,147,219,41,113,
        250,61,32,180,246,235,78,67,196,77,152,201,58,174,224,13,
        242,48,55,0,248,149,37,41,161,150,81,27,84,40,146,58,
        99,210,67,82,245,85,25,213,192,51,253,227,190,68,42,202,
        97,36,8,98,164,40,120,101,23,245,18,95,154,50,238,156,
        186,94,101,103,107,141,22,156,22,96,62,197,150,64,106,93,
        108,133,185,47,32,47,148,59,89,220,58,0,67,185,59,141,
        67,97,40,96,221,193,95,210,13,106,75,67,232,178,205,214,
        139,180,242,20,120,190,123,139,200,42,13,141,82,22,89,92,
        37,175,129,52,24,9,127,169,38,229,33,180,226,81,81,166,
        15,99,116,141,197,38,21,131,228,155,151,178,180,208,128,246,
        17,238,30,56,48,152,189,129,52,73,237,146,156,198,168,119,
        216,101,126,237,160,202,150,254,154,252,79,123,113,204,243,84,
        101,42,163,243,50,24,118,117,164,241,89,123,55,130,230,30,
        241,32,216,79,82,145,86,69,87,31,157,50,73,66,16,103,
        84,153,45,114,35,180,68,192,237,9,72,173,113,26,198,24
};
u8 encrypt_piont(u8 piont,u16 index)
{
        u8 tmp;
        tmp = key[index % key_lenght] ^ piont;
        return tmp;
}

void encrypt_index(u16 index, u8* Index_bytes)
{
        unsigned char data_H, tmp1, tmp2, tmp3;
        unsigned char data_L;
                //counter++;
        data_H = index>>8;
        data_L = index & 0xff;

        tmp1 = data_H & 0xaa;
        tmp2 = data_H & 0x55;
        tmp1 = tmp1 >> 1;
        tmp2 = tmp2 << 1;
        data_H = tmp1 | tmp2;

        tmp1 = data_H & 0x01;
        tmp2 = data_H & 0x80;
        tmp3 = data_H & 0x7E;
        tmp1 = tmp1 << 7;
        tmp2 = tmp2 >> 7;
        //data_H = tmp1 | tmp2 | tmp3;
        Index_bytes[0]= tmp1 | tmp2 | tmp3;

        tmp1 = data_L & 0xaa;
        tmp2 = data_L & 0x55;
        tmp1 = tmp1 >> 1;
        tmp2 = tmp2 << 1;
        data_L = tmp1 | tmp2;

        tmp1 = data_L & 0x01;
        tmp2 = data_L & 0x80;
        tmp3 = data_L & 0x7E;
        tmp1 = tmp1 << 7;
        tmp2 = tmp2 >> 7;
        //data_L = tmp1 | tmp2 | tmp3;
        Index_bytes[1]= tmp1 | tmp2 | tmp3;

        //int tmp4 = data_H * 256 + data_L;

}

void RemapGPIO_AndRCCini(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使能 ADC1 通道时钟,各个管脚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JTAG-DP 禁用+ SW-DP 使能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 最大时间不能超过 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 DMA 传输,ADC中用到
}
/*
data: 0000 1111B 低四位代表四路激光的开关
GPIO PB5 PB6 PB7 PB8
0000 0001 1110 0000B
*/
void WriteLaser(u8 data)
{
        unsigned short temp;
        temp=(data&0x000f)<<5;
        GPIOB->BSRR = temp&0x1e0;
        GPIOB->BRR = ~temp&0x1e0;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in10-16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Digital input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11;////Digital input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LED,Laser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12;//LED RS485DIR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

u8 ReadInput (void)
{
        u8 tmp=0;
        u16 GPIOin;
        GPIOin=GPIO_ReadInputData(GPIOB);//0 1 12 13 14 15
        tmp|=(u8)((GPIOin>>10)&0x3c);
        tmp|=(u8)(GPIOin&0x03);
        GPIOin=GPIO_ReadInputData(GPIOA);//8 11
        tmp|=(u8)((GPIOin>>2)&0x40);
        tmp|=(u8)((GPIOin>>4)&0x80);
        return tmp;
}
//ESP8266使用
void TIM3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使能TIM3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1;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1;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1分频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按配置设置TIM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定时器3更新中断
        TIM_Cmd(TIM3,DISABLE);                                         //使能定时器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定时器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按配置设置
}

//IO查询使用
void Timer_Config(void)//5ms中断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义TIM结构体变量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使能TIM2外设
        TIM_DeInit(TIM2);                                                  //复位时钟TIM2,恢复到初始状态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3599;                                                 //35999和1999刚好1s,4499为1/8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2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式
        //  定时时间T计算公式:
        //  T=(TIM_Period+1)*(TIM_Prescaler+1)/TIMxCLK=(35999+1)*(1999+1)/72MHz=1s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清除标志
        //  中断方式下,使能中断源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中断源
        //TIM_Cmd(TIM2,ENABLE);                 //放MIAN里面                                                                 //使能TIM2
        //  设置优先分级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0组,全副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n;             //选择中断通道,库P166页,
        //  选择中断通道。注意:固件库中为XXX_IRQChannel,但该程序预定义为XXX_IRQn,所以要特别注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启动此通道的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260;j++);
}
void IntToChar(u16 data,u8 *buf)
{
        buf[0]=data/10000;
        buf[1]=data/1000%10;
        buf[2]=data/100%10;
        buf[3]=data/10%10;
        buf[4]=data%10;
}
void ADCprocess(void)
{
        u8 i;
        Average_Cal();
        for(i=0;i<8;i++)
        {
                if(ADC_Maxbuf[i]<After_Average[i])
                        ADC_Maxbuf[i]=After_Average[i];
        }
}

int main(void)
{
        Delay_Ms(200);
        RemapGPIO_AndRCCini();
        Delay_Init(72);//用定时器延时
        GPIO_Configuration();//LED,ADC
        RS485_H;
        LED2_L;
        usart3_init(115200);
        usart1_init(9600);
        Timer_Config();
        Delay_Ms(2000);
        TIM_Cmd(TIM2,ENABLE);
        LED2_H;
        while(1)
        {
                Delay_Ms(200);
        }
}
/*-------------------------------------------------*/
/*函数名: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md(TIM3, DISABLE);                         //关闭TIM3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5ms
{
        u8 Piont=0,ReadInputbuf;
        u8        EdgeSignal_up;
        u8        EdgeSignal_down;
        if(TIM_GetFlagStatus(TIM2,TIM_FLAG_Update)!=RESET)
           {
                   ReadInputbuf=ReadInput();
                PreviousIn = CurrentIn;
                CurrentIn = ReadInputbuf;
                EdgeSignal_down=(~CurrentIn) & PreviousIn;
                EdgeSignal_up=CurrentIn & (~PreviousIn);
                if(EdgeSignal_down)
                {
                        switch(EdgeSignal_down)
                        {
                                case 0x01:
                                        Piont=1;
                                        LED1_H;
                                        break;
                                case 0x02:
                                        Piont=2;
                                        LED1_H;
                                        break;
                                case 0x03:
                                        Piont=03;
                                        break;
                                case 0x08:
                                        Piont=4;
                                        LED1_H;
                                        break;
                                case 0x10:
                                        Piont=5;
                                        LED1_H;
                                        break;
                                case 0x20:
                                        Piont=6;
                                        LED1_H;
                                        break;
                                case 0x40:
                                        Piont=7;
                                        LED1_H;
                                        break;
                                case 0x80:
                                        Piont=8;
                                        LED1_H;
                                        break;
                        }
                        WriteLaser(15);
                }
                else if(EdgeSignal_up)
                {
                        switch(EdgeSignal_up)
                        {
                                case 0x01:
                                        Piont=11;
                                        LED1_L;
                                        break;
                                case 0x02:
                                        Piont=12;
                                        LED1_L;
                                        break;
                                case 0x03:
                                        Piont=13;
                                        break;
                                case 0x08:
                                        Piont=14;
                                        LED1_L;
                                        break;
                                case 0x10:
                                        Piont=15;
                                        LED1_L;
                                        break;
                                case 0x20:
                                        Piont=16;
                                        LED1_L;
                                        break;
                                case 0x40:
                                        Piont=17;
                                        LED1_L;
                                        break;
                                case 0x80:
                                        Piont=18;
                                        LED1_L;
                                        break;
                        }
                        WriteLaser(0);
                }
                if(Piont)
                {
#ifdef yunnan_version
                        if(Piont==1||Piont==2)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0x3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31);
                        }
#endif

#ifdef RS485_version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e);
                        Encrypt_index++;
                        Piont = encrypt_piont(Piont,Encrypt_index);
                        encrypt_index(Encrypt_index,encrypt_indexbuf);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encrypt_indexbuf[0]);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Piont);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encrypt_indexbuf[1]);
                        Piont=Piont+encrypt_indexbuf[0]+encrypt_indexbuf[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Piont);
#endif
#ifdef RS232_version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0xff);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0xfe);
                        Encrypt_index++;
                        Piont = encrypt_piont(Piont,Encrypt_index);
                        encrypt_index(Encrypt_index,encrypt_indexbuf);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encrypt_indexbuf[0]);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Piont);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encrypt_indexbuf[1]);
                        Piont=Piont+encrypt_indexbuf[0]+encrypt_indexbuf[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Piont);
#endif
                        //printf("\r\n%d ",Piont);
                }
                Piont=0;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清标志
}

#if 0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5ms
{
        u8        EdgeSignal_up,EdgeSignal_down,ReadInputbuf;
        if(TIM_GetFlagStatus(TIM2,TIM_FLAG_Update)!=RESET)
           {
                ADCprocess();
                   TimeTick++;
                if(TimeTick%BoardStatus.SendDataFre==0)
                {
                        SendDataFlg=1;
                }
                if(TimeTick%200==0)
                {
                        //Time_1000msFlg=1;
                        Runtime++;
                        ConnectCounter++;
                        printf("Connect  %d   \r\n",ConnectCounter);
                }
                if(BoardStatus.DigitalInputEnable==1)
                {
                        ReadInputbuf=ReadInput();
                        PreviousIn = CurrentIn;
                        CurrentIn = ReadInputbuf;
                        EdgeSignal_down=(~CurrentIn) & PreviousIn;
                        EdgeSignal_up=CurrentIn & (~PreviousIn);
                        if(EdgeSignal_down)
                        {
                                BoardStatus.FallEdge=EdgeSignal_down;
                        }
                        else if(EdgeSignal_up)
                        {
                                BoardStatus.RiseEdge=EdgeSignal_up;
                        }
                }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清标志
           }
}
#endif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