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NRF24L01能连接UNU无线手柄吗?

楼主(2018-09-22):
硬件包括arduino,NRF24L01模块,UNU无线手柄。

编个程序设置NRF24L01的信道从1到128,这样能连上吗?如果非要地址也一致,那就太复杂了,恐怕实现不了。

网友A:
通道和地址,要一致。可以用一个通道作公共通道,进行跳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和地址,要一致。可以用一个通道作公共通道,进行跳频。

~~~~~~~~~~~~~~~~

谢谢!还是买个ps2手柄比较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