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生成spwm波驱动舵机转动 求帮助

楼主(2018-09-22):
想请教关于51单片机如何生成spwm并且通过这个波驱动舵机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源代码,多谢了。

网友A:
pwm可以 本站中找到。 而单片机不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所以,还要硬件的驱动部分的。本站的资料很多,搜索看看吧。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软件模拟pwm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num=0;
//舵机
sbit DJ1=P3^6;
sbit DJ2=P3^7;          /*引脚定义*/
int DJ(int a);         //函数声明

timerini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65536-500)/256;                  //初值使得定时器0.5毫秒溢出
        TL0 = (65536-500)%256;
        TR0=0;
}

main()
{
        timerinit();
        while(1)
        {
        }
}

timer()  interrupt 0       //0.5ms发生一次中断,20ms后定时器置0重新计数
{
        num++;
        DJ1=DJ(3);
        DJ2=DJ(3);
        if(num>=40)
        {
                num=0;
                TH0 = (65536-500)/256;                  //初值使得定时器0.5毫秒溢出
                TL0 = (65536-500)%256;
                return;
        }
}

int DJ(char a)           //当a=3舵机所在的位置是0度a=2 a=1分别对应的位置是-45 -90度a=4 a=5对应位置为45 90度
{
        if(num>=a||num>=5)
           return 0;
        if(num>=1)
           return 1;
}

网友B:
我给你来多一个程序试试

// 舵机 左右90度转动 亲测可用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wm=P0^3;//输出PWM信号
uint pwm_value=1500;//初值为1.5ms
uint value[]={1500,650,1500,2500,1500};//舵机的转角度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
        while(x--)for(i=0;i<125;i++);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1;//开定时器0,1
        TH0=-20000/256;//定时20MS,20MS为一个周期
        TL0=-20000%256;
        TH1=-1500/256;//定时1.5MS,这时舵机处于0度
        TL1=-1500%256;
        EA=1;//开总断
        TR0=1;//开定时器0
        ET0=1;
        TR1=1;//开定时器1
        ET1=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pwm=1;
        TH0=-20000/256;
        TL0=-20000%256;
        TR1=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函数
{
        pwm=0;
        TH1=-pwm_value/256;
        TL1=-pwm_value%256;
        TR1=0;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char i;
        InitTimer();
        pwm_value=1500;
        while(1)
        {
                for(i=0;i<5;i++)
                {
                        pwm_value=value[i];//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delay_ms(1000);
                }
        }
}

网友C:
牛人,具有参考价值

网友D:
SPWM波是等腰三角形波,多用于变频器.一般的舵机应该用的是PWM.

网友E:
舵机转动 通过单片机输出pwm控制 ,可以先去看看舵机原理

网友F(2019-04-05):
单片机是控制,不是驱动,驱动需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