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锁存器波形分析

楼主:
忽略椭圆里的小问题,根据矩形框里的标注,对于这个RS锁存器,时间段5为什么Q翻转到1了??搞糊涂了,不明白,求解各路大神!!!

网友A(2018-09-22):
我也看迷糊了,应该还要看下s和r哪个是锁存端,应该有个触发关系的,可能没到触发状态改变的时候还是保留q端口之前的状态吧。。。

网友B:
如图9.1-1所示,或非门R-S门栓由两只二输入的或非门连接而成,R是重置(Reset)的意思,S是设定(Set) 的意思,Q则是门栓电路的输出端,想当然Q'就是Q的反相输出,表9.1-1是此电路的真值表,它代表的意义说明如下:

从以上的说明中可知,或非门R-S门栓可经由R、S的动作来决定Q的输出,一旦R、S均等于0时,就可将Q的状态保存下来,直到R、S有不同的输入,或是电源被移除,才有可能改变Q的状态,门栓电路有记忆位状态的功能已见端倪。
希望这段文章对你有帮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迷糊了,应该还要看下s和r哪个是锁存端,应该有个触发关系的,可能没到触发状态改变的时候还是保留q ...

它的逻辑图应该是这样的,,,根据这个逻辑图和上面那个RS波形变化,我分析的和上面结果不同!!!

网友B:
你画的的逻辑图没错,图表没上传成功补上图表,看下真值表就应明了

网友D:
这个逻辑图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的逻辑图没错,图表没上传成功补上图表,看下真值表就应明了

截图那个RS对应的Q Q非 和你这个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