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通讯输出高低电平有问

楼主(2018-09-22):
如图,想请问下,TX假如我给1,那CN4的1口是输出1还是0啊?假如CN4的2口 我给了个高电平  RX接收到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小伙子这就是你学艺不精了,r19,r20是上拉电阻,上拉/下拉电阻只在IO口为高阻状态时才能决定这个IO口的逻辑值是1还是0,如果IO本身自己有输入或者输出驱动,上下拉电阻是不会影响到IO自身的逻辑值的。回到你这个问题,给1就是1,输入1得到的也是1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1;

第二个问题:是高电平;

网友C:
如图,TX假如你给1,那CN4的1口是输出还是1啊,假如CN4的2口 你给了个高电平,  RX接收到的就是高电平。

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这就是你学艺不精了,r19,r20是上拉电阻,上拉/下拉电阻只在IO口为高阻状态时才能决定这个IO口的逻辑 ...

原来是这样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