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了一个点焊机程序,并制作了一个点焊机,请指教

楼主(2018-09-22):
        自己制作了一个点焊机,程序虽然是入门级别的,但是动手亲自制作就是不一样了。感觉跟学习的不一样,具体制作起来有很多问题。又没有人问一步一步的摸索着过河。很有成就感,点焊机制作时没照片,后面有时间就补上。先发个代码,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后期学习一下仿真,看自己会不会做。

免费共享了

单片机源程序:

  1.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sbit led1=P3^2;                //将单片机的P3.2端口定义为数码管1公共阴极
sbit led2=P3^3;                //将单片机的P3.3端口定义为数码管2公共阴极
sbit led3=P3^4;                //将单片机的P3.4端口定义为数码管3公共阴极
sbit led4=P3^5;                //将单片机的P3.5端口定义为数码管4公共阴极
sbit k1=P3^0;           //档位功能键
sbit k2=P3^1;           //手控功能键
sbit out=P3^7;         //输出

u8 code LED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u16 x)
        {
        u16 i,j;
            for(i = x; i > 0; i --)
                for(j = 110; j > 0; j --);
        }

void main()
    {
        u8 i = 1;
        out=1;
                led4=0;
        while(1)
        {

        P1 = LED_CODE[i];

            if(k1==0)
            {
        delay(5);
                if(k1==0)
                    {
                        while(!k1)      //档位功能0-9
                        delay(5);

                        P1 = LED_CODE[i];
                        i = (i + 1) % 10;
                        delay(10);
                    }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delay(5);
                     out=0;
                        delay(i*300);//手控输出延时
                        out=1;
                    }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delay(5);
                     out=0;
                        delay(i*500);//脚蹋输出延时
                        out=1;
                    }
          }*/
   }
}

完善后的程序及仿真,没有太多复杂的功能,满足自己DIY足够用了变压器用的微波炉800e。跟大神的作品没法比,适合初学喜欢折腾的,焊接八宝粥筒没问题。

网友A:
点焊薄板的吗?如果是0.5铁皮,每个点需要多大电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薄板的吗?如果是0.5铁皮,每个点需要多大电流、多长时间?

点焊18650的

楼主:
我用的是微波炉变压器800e的0.5铁皮没试过,焊接18650很好,没舍得买好的点焊笔。

网友B(2019-02-20):
我的做好两年了,差焊笔没做,因差铜板,焊针买了。
上述电路4个开关不知何意义,整个帖子没有设计原理、没有主思路,不知所云。去年就想过贴我的点焊机,因装修房子,事多,找机会发。我的点焊机用途体会:
1、点焊
2、加热铁丝当烙铁用,烙塑料
3、烧穿不锈钢,方便打孔
4、玩---体验1000A大电流的乐趣,烧断铝条时有爆响

楼主(2019-05-12):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好两年了,差焊笔没做,因差铜板,焊针买了。
上述电路4个开关不知何意义,整个帖子没有设计原理、 ...

档位调节,手控脚控,一看就明白了,改可控硅效果会更好,不舍得花钱。

网友C: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D(2020-02-27):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E:
最近正做点焊机

网友F(2020-11-12):
很好的学习资料,刚学,谢谢楼主

网友G(2021-12-19):
啥都不说了,先收藏,以后学习用

网友G:
有没有成品的照片和电路图呢?

网友G:
楼主里边没有电路图和eda文件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好两年了,差焊笔没做,因差铜板,焊针买了。
上述电路4个开关不知何意义,整个帖子没有设计原理、 ...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还有来论坛吗?

网友H:
参考价值不高,资料不全。

网友I:
改天测试一下。哈哈,了一个坛友的LCD屏的做好了就来测试这个数码管的。最近快过年了,又没心思工作,瞎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