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安装完成后库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楼主(2018-09-22):
AD09安装完成后库里面什么也没有啊,是不是要手动去添加

网友A:
对,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添加库,在新建工程页面的最右端有三、四个工具栏(偏好的,剪贴板,库 project)点击库进入库的页面-—点击查找然后把路径改成存有你已下载库的目录中,这样就可以添加库了。(前提是你已经从网上下载下来库了)。

网友B:
库要单独安装的。

网友C:
有的精简版的安装包没有把库放进去,需要自己找。

网友A:
https://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Download+Libraries    补一个是Altium designer的官方库的网站,你可以看看。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会有几个常用库,如果没有,可以单独安装库,注意检查一下软件是否功能正常,有时候是软件自身问题

网友E:
在安装目录那里的library那里找库添加

网友F:
一般库是自己积累,或者去淘宝买的。

网友G:
自带的都是最基本的,其它得需要工作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