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很多交叉飞线,很难布线,怎么办?

楼主(2018-09-22):
Altium Designer还是不太会布线,尤其是有芯片的部分,有很多的飞线是交叉的,就很难布线,请问有什么办法嘛?谢谢~

网友A:
调整器件布局,尽量避免交叉。根据布局再调整原理图。CPU的口线要根据外围走线进行调整,重新定义 ,不能一成不变。有些芯片的引脚也是可以换的,比如门电路,一片芯片里面有相同的几组,可以根据需要调换。

网友B:
布线得放置好器件,还有在细的地方减小线宽进行布线

网友C:
重新布局元器件,或则扩大pcb面积

网友D:
当然是双层布线啊,还有打过孔,走线还可以从过孔后面绕

楼主:
过孔也不能用的太多把

网友E:
设置多层板

网友F:
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不会解决,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个新手,AD里面涉及,你首先要有自己的一个思想,就是你觉得你主要的零件(芯片,管脚多的器件)应该放置的位置,层面,选择单层板还是双层还是多层板,而对于条线来说,有的是为了更加解决电磁兼容问题而不去兜线的,就像电池炉的电路板。

网友G:
启用自动布线功能

网友H:
在view那里的连接处可以把飞线全部隐藏,交叉的布线可以打孔,走底层。

网友I:
打过孔,走线中间层或者底层。或者是改变布局,尽量让交叉的线少。

网友J:
pcb布线很大程度决定元器件位置的摆放。有句话说元器件位置摆放好,布线就成功了一半。原件摆放要先放大件元件,然后在再放附属小元器件。同时要参考原理图按信号走向布局元器件,原件摆放能不交叉的尽量摆放元件不交叉。同一功能电路的元器件尽量放在一起。这东西还要靠经验,多画自然就能找到技巧,也可以参考下别人的布线走向。多练!

网友K:
首先,布置好元器件位置,然后纵线走顶层,横线走底层。这样就可以避免交叉了

网友L:
调整器件的布局,另外可以给相关的器件引脚打孔处理,增加走线的路径

网友M:
有一个自动布线的,还有就是你注意元器件的引脚,看哪些是相通的,尤其是GND和VCC,能减少好多交叉线

网友N:
首先是器件的摆放,减少交叉线,二是利用双层布线。

网友O:
双层板,手动布线,先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布好,最后再把各个模块接在一起

网友P(2020-08-05):
引用 网友G:
启用自动布线功能

自动飞线感觉不蛮好用

网友Q:
设置好规则然后用自动布线再调整

网友R:
先摆好元件,在布线

网友S(2020-09-11):
元器件布局要好,同时要合理布线 实在不好布线的就打孔

网友T:
以结构元件、各单元关键元件为核心,调整元件布局,使得走线合理通顺。

网友U:
双层布线,过孔,走线还可以从过孔后面,尽量不要使用自动布线,自动布线你懂的。。。

网友V:
布线是一个很讲究的东西,想布的好,那要先合理摆放零件。而你要科学的摆好零件,不是一下就能摆好的,要花时间多摆多画。

网友W:
先按功能规划化,确定结构布局,接口摆放好了,再放大的控制器件,关键器件,布局好了,走线都是小事

网友X:
自己布线,尽量调整不要有过多交叉的,或者可以选择打孔

网友Y:
搞两个屏幕分屏,一边看着原理图器件位置一边布局,双层不行搞三层,具体看设计要求

网友Z:
原件布局 多层布线

网友AA:
首先把所要要连接的pad都在草图上标记清楚,直接连起来,这时候会有很多交叉线。这时候需要你观察,与你的IO相比,哪些线都是要连过去的,就归类一下。这样你就得到了所有线的交叉顺序,然后依次通过打底,再走线。这样依次排开,两层板就可以走的下很多交叉的线了。

网友AB:
可以试着画双面板,可以减去很多跳线

网友AC:
用双层板会好很多,刚开始先布线VCC的,一些很难绕过去的线可以放到底层去布线

网友V:
用四层pcb多难的板也可以布完的。只是你熟不熟练而已

网友AD:
要看你电路设计的合不合理,可以试试利用多层板布线,以节省空间。

网友AE:
問題是對設計軟體缺少學習與操控,為什麼不試試EasyEDA。

网友X:
打孔,自己调整

网友AF:
1.布局尽量完善
2.可以用双层板或者多层板,进行横平竖直布线
3.可以打过孔,避免交叉

网友AG:
可以选择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