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仿真,目标是实现秒表功能,最大可以计到 999999秒,请问下面这段程序哪错了?

楼主(2018-09-22):
仿真图

仿真图

为啥把程序刷进去没反应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a[]={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unsigned char abu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sec=0;   //记录秒数
unsigned char i=0;  //动态扫描索引
unsigned char count=0; //记录中断次数 TF0=1为一次中断

void main()
{
        EA=1;     //开启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5;

        while(1)
        {
                if(count>=1000) // 中断1000次,即达到1s
                {
                        count=0;
                        sec++;  //秒数加1
                        abuff[0]=a[sec%10];
                        abuff[1]=a[sec/10%10];
                        abuff[2]=a[sec/100%10];
                        abuff[3]=a[sec/1000%10];
                        abuff[4]=a[sec/10000%10];
                        abuff[5]=a[sec/100000%10];
                        }
                }
        }

void InterruptT0() interrupt 1  //interrupt为关键字,1表示定时器0中断
{
        TH0=0xFC;
        TL0=0x65;
        count++;
        P1=0xFF;  //显示消隐
        switch(i)
                        {
                                case 0: P2=0x01;i++;P1=abuff[0];break;
                                case 1: P2=0x02;i++;P1=abuff[1];break;
                                case 2: P2=0x40;i++;P1=abuff[1];break;
                                case 3: P2=0x80;i++;P1=abuff[1];break;
                                case 4: P2=0x10;i++;P1=abuff[1];break;
                                case 5: P2=0x20;i=0;P1=abuff[1];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B:
count 不能定义为char

网友C:
unsigned char的取值范围是0-255
char是有长度的,你好好看看书,会有详细的解释

unsigned char sec=0;   //记录秒数
unsigned char i=0;  //动态扫描索引
unsigned char count=0; //记录中断次数 TF0=1为一次中断

                if(count>=1000) // 中断1000次,即达到1s
                {
                        count=0;
                        sec++; //秒数加1

unsigned char是8位的,占一个寄存器,  无符号字符型,范围(0-255)
unsigned int是16位,  占2个寄存器,   无符号整型 范围(0-65,535)
unsigned long是32位, 占4个寄存器,   无符号整型 范围(0-4,294,967,296)

sec 定义为 unsigned long sec, 可以计到 999999秒
count  定义为 unsigned int

网友D(2020-04-11):
引用 网友A:
实例93  99.9秒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 ...

亲,请问能不能把keil程序发一下呢谢谢你

网友E:
count和sec换成UINT,i给个初值,定时器的初装值放到启动前,switch语句改正好,应该可以运行了,但到不了999999,建议把秒数分成两部分,高三位和第三位这样定义才放的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的取值范围是0-255
char是有长度的,你好好看看书,会有详细的解释

十分感谢!

网友F:
错误:unsigned char count=0;
正确:unsigned int   count=0;
错误:
        case 0: P2=0x01;i++;P1=abuff[0];break;
        case 1: P2=0x02;i++;P1=abuff[1];break;
        case 2: P2=0x40;i++;P1=abuff[1];break;
        case 3: P2=0x80;i++;P1=abuff[1];break;
        case 4: P2=0x10;i++;P1=abuff[1];break;
        case 5: P2=0x20;i=0;P1=abuff[1];break;
正确:
        case 0: P2=0x01;i++;P1=abuff[0];break;
        case 1: P2=0x02;i++;P1=abuff[1];break;
        case 2: P2=0x04;i++;P1=abuff[2];break;
        case 3: P2=0x08;i++;P1=abuff[3];break;
        case 4: P2=0x10;i++;P1=abuff[4];break;
        case 5: P2=0x20;i=0;P1=abuff[5];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