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驱动日本90年代爱华组合音响NSX-500

楼主:
收得一台爱华组合音响,原机日本单片机保护不工作了!在网上买了此机的电路图,电路图分了好十几页,看了好几天的图子,才看得明白点,因为日本音响线路复杂,复杂线路换来了软件编程的简单后面大慨了解,核心是用5片BU4094,控制整机,也就是移位寄存器,其中一组3个字节,另一组2个字节,用模拟SPI通信向两端口送串行数据2字节和3字节即可,刚开始想用STM32,后发现电源VCC3.3v与原机5.5v不符合,就是用代价也很高!         用STC15W408AS移植上去,成功驱动音响正常出声音了!后来想驱动磁带录放机芯,发现IO口不够用,再改用STC15W4K48S4,引线IO又多了10条线,反复研究此磁带机芯也是数控自动的不用手按,国产的是手动的,也就是要用手按,也就是放音电机的转动要配合机芯电磁阀,通电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放音,快进,与停止,磁带转动还得检测霍尔,霍尔检测PCA用输入捕获检测两路,一定时间内没有捕获到中断,就调用停机函数!遥控部分我是用广电遥控器,提取遥控编码!屏显示部分我是难了!有手册有简单介绍而已,没有独立屏IC,屏引脚太多的!!!收音部分也是有SPI端口,但是不懂收音控制要送什么数!CD部分,本人已经该换换DVD机芯升级有USB接口!现在可以放DVD,U盘播放MP3,与磁带放音录音!与音频输入脚,功都正常!满足需求了!又可以编程练练手!播出来的音质还可以,比一般的低音炮音质好多了!现在还差AD按键扫描没得写!不知不觉过了两三个月了!得空再写,再优化!STC15W的片子还可以的!本人移植到空调扇,与光波炉,有一年多了!一直插电,单片机是挂火线的哦!不开看门狗!现在没什么问题!

刚开始15W408AS

刚开始15W408AS

网友A(2018-09-22):
字节功能表,等于控制开关

字节功能表

字节功能表

网友A:
AD按键扫描此机用两路AD输入,就分别接到STC15W4K48S4的AD0,与AD1输入,然后通过串口发送AD值到电脑,我是每秒读一次,每个按键按了二三十次记录按键的AD值,然后取中间的AD值吧!就是对应的按键AD值。然后20MS中断里连续读两路AD值,算法吧我也是参考论坛里的他们的程序,然后自己修改下,符合本机的要求。说说是几句话!但也耗费我两三个月时间了(工作之余才得弄),遇到很多波折!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单片加个二级管5。0V供电(原机5.6V),然后通电,根本无法驱动4094移位寄存器,不听使唤,插电机子的指示灯全亮,傻眼了!经过2天苦思弥想再看图纸,l两路SPI口是经过带阻三级管有接12V,的接IO口的!然后直接按原机5.6V供电,问题算解决了!就差原机那么0.5V也不行,驱动动磁带机芯加了很多线也是最费事情的了(左右两个),包括头信号走向等。记忆高低音级数与输入选择(FLASH也是参考别人,再简化),我用单片机内部的FLASH三扇区,每个扇区只用一个字节,按键更新才进行写(写前要删除整个扇区),每次开机读,显示高低音级数也不多,才5级,就用原机的123指示灯亮组合,显示1秒灯亮再灭(灯亮1秒内调节才有效)以免误按!音量是电机转动控制电位器(老机嘛!音量电位器还没毛病)没有用到电子音量!好了!本机也到此结束了!懒得再折腾了!效果自己觉的还行!

编程完准备装机壳了

编程完准备装机壳了

效果

效果

网友B(2018-10-26):
牛人!第一个!

网友C:
太有才了!我去年弄了个电控双卡磁带机芯,现在用单片机控制转停都正常,就是屏显与键控的程序合拼弄的头晕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