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初学之串口:中断收发字符串教程与源码

楼主(2018-09-22):
串口初始化见:
STM32F407初学之串口:查询方式收发字符串教程与源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35607-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串口中断步骤
1.串口初始化(略)

2.配置NVIC(设置优先级别,让NVIC相应该中断)
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7-3),2,2));//core_cmd.h->1629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core_cmd.h->1547

3.模块级中断使能(使能串口中断)
USART1->CR1 |=0x01<<5;

4.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函数名在启动文件.S100行附近

#include "includes.h"

int main(void)
{
        u8 data=10;

        //NVIC优先级分组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7-2) ;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
        Uart1_Init(84,115200);

        while(1)
        {
                if(revice_ok)
                {
                        revice_ok=0;//清除标志
                        printf("%s\r\n",rev_buf);//回发数据给PC端

                        if( strcmp((const char *)rev_buf,(const char *)"OPEN") ==0)
                        {
                                LED1(0);//LED2(0);LED3(0);LED4(0);
                        }
                        if( strcmp((const char *)rev_buf,(const char *)"CLOSE")==0 )
                        {
                                LED1(1);//LED2(1);LED3(1);LED4(1);
                        }
                }

        }

}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函数功能:串口1初始化
//参数说明:串口时钟频率   要设置的波特率
//返回值:无
//注意事项:无
//时间:2018/9/20
//作者:
void Uart1_Init(u16 fck,u32 bond)
{
        float USARTDIV;u32 DIV_Man;u32 DIV_Fra;

//1.IO口初始化  PA9---USART1_TX  PA10-----USART1_RX
        RCC->AHB1ENR |=0x01<<0;//GPIOA时钟使能
        GPIOA->MODER &=~(0x0F<<18);//清零
        GPIOA->MODER |= (0x0a<<18);//PA9 10 复用功能
        GPIOA->OTYPER &=~(0x01<<9);//PA9输出推挽
        GPIOA->OSPEEDR |=0x03<<18;//PA9高速
        GPIOA->PUPDR &=~(0x0F<<18);//PA9 10 浮空
        GPIOA->AFR[1] &=~(0xFF<<4);//清零
        GPIOA->AFR[1] |= (0x77<<4);//PA9---USART1_TX  PA10-----USART1_RX

//        2.串口1配置:
        RCC->APB2ENR |=0x01<<4;//串口1时钟使能
        USART1->CR1=0;//寄存器清零
        USART1->CR2 &=~(0x03<<12);
        /*
                16倍过采样
                1 起始位, 8 数据位, 1停止位
                禁止奇偶校验控制
        */

        //波特率配置
        USARTDIV=fck*1000000.0/(16*bond);
        DIV_Man=USARTDIV;
        DIV_Fra=(USARTDIV-DIV_Man)*16+0.5;
        USART1->BRR = DIV_Man<<4 | DIV_Fra;

        USART1->CR1 |=0x01<<5;//接受中断使能

        //设置优先级分组
        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NVIC_EncodePriority (7-2, 2,2));
        //NVIC中断使能
        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USART1->CR1 |=0x01<<3;//开启发送器
        USART1->CR1 |=0x01<<2;//开启接收器
        USART1->CR1 |=0x01<<13;//开启串口1
}

//函数功能:串口1发送字符串
//参数说明:带发送字符串首地址
//返回值:无
//注意事项:无
//时间:2018/9/20
//作者:
void Uart1_Send_String(u8 *p)
{
        while(*p !='\0')
        {
                while( !(USART1->SR&(0x01<<7)) );//发送缓冲区为空
                USART1->DR=*p;
                p++;
        }
}

u8 rev_buf[100];//接收缓冲区
u8 addr=0;     //地址偏移量
u8 revice_ok=0;//接收完成标志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

注意:
1.接收过程发生多次中断,并不是一次就接收完,PC端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
单片机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当发送完再读出一个完整的字符串。读取过程与
查询方式一样。
2.串口助手发送时,要以#做结尾,同时取消发送新行模式。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data;

        data=USART1->DR;//读取同时会清除标志
        if(data=='#')//接收完成
        {
                rev_buf[addr]='\0';
                addr=0;
                revice_ok=1;
        }
        else//正常接收
        {
                rev_buf[addr++]=data;
        }

}

//printf支持函数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取消半主机状态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FILE __stdout;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 &(0X01<<7))==0);
                USART1->DR=ch;
  return (ch);
}
int ferror(FILE *f) {
  /*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error */
  return EOF;
}

void _ttywrch(int ch) {
  while((USART1->SR &(0X01<<7))==0);
                USART1->DR=ch;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label:  goto label;  /* endless lo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