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双向可控硅与ULN280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09-22):
      今天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如图所示电路,是一个很简单的2路可控硅交流开关.控制一个小功率(大概几十瓦的样子)单相异步电机.(那种里面两个一样的绕组,一端接一起引出一个公共端,另外一端之间接一个电容,通过选通绕组实现正反转)L1 L2代表电机的两个绕组,Q1 Q2为BT138-800E 标称耐压800V 最大电流12A.RC1 C1,RC2 C2构成RC吸收回路,起保护作用.RG1 RG2用来"拉"门极电位,类似于开关三极管在B和E之间接个一电阻用来防止误触发.C3为接在电机两个绕组之间,起启动,换向电容的作用.U1 U2为MOC3061可控硅光耦,LED阳极接1个限流电阻到直流电源,阴极则接ULN2803输出,通过单片机输出5V给ULN2803导通可控硅光耦LED端,从而控制可控的开关.
      之前这个电路一直运行正常.因为车间临时希望该电机能调速满足生产工艺需要,当时我觉得挺简单,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就行了.我将MOC3061改为不带过零的MOC3022,做试验时原件随便从我的旧元件里翻了翻东拼西凑凑出了这个电路,然而我傻眼了,可控硅开关不了几次就出现关不断的现象,当时没有太在意,可能都是旧元件的原因吧,既然不能省,那就换新的上去.但是新原件上去没两下,故障依旧.这时我就有点纳闷了.难道前级电路出了问题?我把两块3022换成新的同时又换了两块可控硅,为了保险,我把负载换成了灯泡.一通电,正常开关个几次,故障依旧.这时,我就开始怀疑是否是那块唯一没换过的ULN2803的问题,我把直流电源VCC撤去,这下可控硅光耦LED侧不可能导通了,可是可控硅依然会出现关不断的现象.一时毫无头绪,一边换掉可控硅,顺便把唯一没换过的ULN2803给换了吧.结果换掉ULN2803后,之前可控硅损坏的现象就消失了.试运行一下午,功能完全正常.
      虽然还没摸清楚个所以然,但是问题勉强算是解决了,该是总结的时候了, 要说ULN2803关不断,导致光耦一直导通,那么撤去直流电源,可控硅还是关不断.那块换下来的那块ULN2803我拿蓝色LED串个1K电阻接12V,另一头接在输出口(之所以拿蓝色是因为蓝色LED对电流比较敏感,稍微有点微弱的电流就会微微发亮),试开关,结果正常,然后接个继电器上去,继电器动作也正常.看不出任何问题.这事怪就怪在,如果要说光耦的问题,换ULN之前,可控硅损坏,换了ULN没换光耦,就正常了,这也说不过去.要是说是感性负载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用灯泡这种纯电阻负载也会出现故障?最后ULN2803只能充当冤大头,问题是ULN为什么会导致可控硅的损坏,两者完全是两个网络,中间用光耦隔开的.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如果不想非常牵强的将它归类于""元件有质量问题",就只能说自己元件取值不合理(电路图中除了代表电机绕组的两个电感标值可以忽略外,其余均为实际取值,VCC为12V,GND为开关电源负端子),在这发个帖,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电路

电路

网友A(2024-03-11):
期待进一步的发展

网友B:
正在玩东力的25W和40W电机,有借鉴作用

网友C(2024-01-24):
肯定不是 ULN2803 关不断可控硅, 而是楼主硬件接线有问题, 贴图可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D:
3061是过零触发驱动,有利于感性负载!3022为非过零触发,触发和关断时感性负载会产生比较大的尖峰电压击穿双向可控硅导致双向可控硅失控。要注意吸峰电路的合理设计

网友E:
Vcc=5V
2803饱和压降0.3V
光耦发光管正向压降1.5V
(5-0.3-1.7)/470=???
电流已经不足以驱动MOC3022了。

楼主(2018-09-24):
引用 网友F:
后来工作正常时,调速是咋工作的?用PWM吗?

处理后能正常工作,调速的原理类似于PWM,是利用过0电路在交流电L N之间电压基本为0时产生一个信号给单片机外部中断,然后外部中断程序里启动定时器进行计时,当计时达到设定值时导通可控硅.相当于把一个完整的正弦波给劈掉一部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里的宝贵意见,我阅读了相关的技术参考手册,果如各位回帖中所述,跟官方推荐的驱动电路还是有差别.等明天上班按照官方推荐的电路在实验下.

感性负载

感性负载

302X

302X

306X

306X

网友F:
后来工作正常时,调速是咋工作的?用PWM吗?

网友G:
3022驱动可控硅与3061驱动可控硅的电路应该不一样,应该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H:
可控硅使用时要求是T1接电源,T2接负荷,才可以正常工作,并且接可控硅G端的47K电阻不可以要,已经形成分压了,所以运行不会正常的。

网友I:
维修时需要检测元器件是否有损坏,如有更换后就好,但不知如何检测时最好办法就是使用替换法来排除故障。

网友J:
注意R1,R2的大小,通过的电流大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