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怎么组成16*16点阵

楼主(2018-09-23):
用4个8*8点阵怎么连能组成一个16*16的点阵,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A:
用4个8*8点阵这么组成一个16*16的点阵

网友B: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⒊ 程序设计…
⒋ Keil调试…
⒌ Proteus仿真…
说明: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
LED显示来说,164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2020-07-04):
引用 网友B: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⒉ 汉字编码…⑴ 汉字编码概述…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

有代码吗??

网友D:
4个8*8组成一个16*16点阵

protues演示

网友E:
页对页,行对行,不过需要用到595驱动

网友F:
像这个随便摆渡一堆有不同的芯片组成,我也是摆渡发现一个典型的接法,不用添加任何芯片,可参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884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