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带x5045看门狗与串口效验框架源码

楼主(2018-09-23):
STC12C5A60S2串口通信带CRC效验,合适新手,希望有高手指点

/*
串口协议
功能:通过判断串口发送数据,按数组0到最后一位进行判断
,用特定一个数组判断选择,用break跳出循环,执行数据  */
#include "gobal.h"
#include "Uart_Handle.h"
#include "Uart.h"
#include "x5045.h"
void Uart_Handle(void)    //通讯协议判断
{
  uchar cmd_temp;
  //if(Recdata[REC_CMD1] ==0x00)   //判断设备地址
                if((Recdata[REC_CMD1]==0x00)&&(Recdata[REC_CMD2]==0x0B)&&(Recdata[REC_CMD3]==0x01)&&(Recdata[REC_CMD4]==0x00)&&(Recdata[REC_CMD5]==0x01)
                        &&(Recdata[REC_CMD6]==0x0A)&&(Recdata[REC_CMD7]==0x00)&&(Recdata[REC_CMD8]==0x01)&&(Recdata[REC_CMD9]==0x01)&&(Recdata[REC_CMD10]==0x7F))
  {

      cmd_temp = Recdata[REC_CMD9]; //解析命令字
      switch(cmd_temp)
                {
        case sj2://0x01开灯
          sj1();
          break;
        case xj2://0x00关灯
          xj1();
          break;
                          case gkm://关看门狗命令
          gkm1();
          break;
        case kkm://开看门狗命令
          kkm1();
          break;
        default://other
          break;
      }
  }
}

void sj1(void)//开灯
{
                                uchar To_PC_Data[12];
                                To_PC_Data[0] = 0xCC;         //接收包头CC
                                To_PC_Data[1] = 0x00;                         //应答包字节数10
                                To_PC_Data[2] = 0x0C;//地址
                                To_PC_Data[3] = 0x01;                         //命令字
                                To_PC_Data[4] = 0x00;
                                To_PC_Data[5] = 0x01;
                                To_PC_Data[6] = 0x0A;
              To_PC_Data[7] = 0x00;
              To_PC_Data[8] = 0x00;
              To_PC_Data[9] = 0x00;
              To_PC_Data[10] = 0x00;
              To_PC_Data[11] = 0x7F;
                                UART0_Send_String(To_PC_Data,12);
               JDQ=1;
        dogflag=1;
}

void xj1(void)//关灯
{
                                uchar To_PC_Data[12];
                                To_PC_Data[0] = 0xCC;         //接收包头CC
                                To_PC_Data[1] = 0x00;                         //应答包字节数10
                                To_PC_Data[2] = 0x0C;//地址
                                To_PC_Data[3] = 0x01;                         //命令字
                                To_PC_Data[4] = 0x00;
                                To_PC_Data[5] = 0x01;
                                To_PC_Data[6] = 0x0A;
              To_PC_Data[7] = 0x00;
              To_PC_Data[8] = 0x00;
              To_PC_Data[9] = 0x00;
              To_PC_Data[10] = 0x00;
              To_PC_Data[11] = 0x7F;
                                UART0_Send_String(To_PC_Data,12);
        JDQ=0;
        dogflag=0;
}
void gkm1(void)//开灯
{
        WriteSR(0x32);
}
void kkm1(void)//开灯
{
        WriteSR(0x12);
}

#include "x5045.h"
#include "gobal.h"

/*****************************************************
函数功能:从X5045的当前地址读出数据
出口参数:x
***************************************************/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void)
//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x=0x00;      //储存从X5045中读出的数据
//         SCK=1;                     //将SCK置于已知的高电平状态
//    for(i = 0; i < 8; i++)
//         {
//            SCK=1;                 //拉高SCK
//            SCK=0;                 //在SCK的下降沿输出数据
//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因为首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高位数据
//                 x|=(unsigned char)SO;  //将SO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 x
//         }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X5045的当前地址
入口参数:dat
***************************************************/
void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的低电平状态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I=(bit)(dat&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CK=0;
         SCK=1;               //在SCK上升沿写入数据
    dat<<=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因为首先写入的是字节的最高位
  }
}

/*****************************************************
函数功能:写状态寄存器 ,可以设置看门狗的溢出时间及数据保护
入口参数:rs;  //储存寄存器状态值
***************************************************/
void WriteSR(unsigned char rs)
{
         CS=0;                 //拉低CS,选中X5045
         WriteCurrent(WREN);   //写使能锁存器允许
         CS=1;                 //拉高CS
         CS=0;                 //重新拉低CS,否则下面的写寄存器状态指令将被丢弃
         WriteCurrent(WRSR);   //写状态寄存器
         WriteCurrent(rs);     //写入新设定的寄存器状态值
         CS=1;                 //拉高CS
}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X5045的指定地址
入口参数:addr
***************************************************/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addr)
// {
//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     CS=0;                  //拉低CS,选中X5045
//         WriteCurrent(WREN);    //写使能锁存器允许
//         CS=1;                  //拉高CS
//     CS=0;                  //重新拉低CS,否则下面的写入指令将被丢弃
//         WriteCurrent(WRITE);   //写入指令
//         WriteCurrent(addr);    //写入指定地址
//         WriteCurrent(dat);     //写入数据
//         CS=1;                  //拉高CS
//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 }

/*****************************************************
函数功能:从X5045的指定地址读出数据
入口参数:addr
出口参数:dat
***************************************************/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addr)
// {
//  unsigned char dat;
//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  CS=0;                 //拉低CS,选中X5045
//  WriteCurrent(READ);   //开始读
//  WriteCurrent(addr);   //写入指定地址
//  dat=ReadCurrent();    //读出数据
//  CS=1;                 //拉高CS
//  SCK=0;                //将SCK置于已知状态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数据
//  }

/*****************************************************
函数功能:看门狗复位程序
***************************************************/
void WatchDog(void)
{
CS=1;    //拉高CS
CS=0;    //CS引脚的一个下降沿复位看门狗定时器
CS=1;    //拉高CS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  WriteSR(0x12);        //写状态寄存器(设定看门狗溢出时间为600ms,写不保护)
//  delaynms(10);         //X5045的写入周期约为10ms
//  while(1)
//  {
//         WriteSet(0xaa,0x10);  //将数据"0xaa"写入指定地址"0x10"
//         delaynms(10);         //X5045的写入周期约为10ms
//   P1=ReadSet(0x10);      //将数据读出送P1口显示
//    WatchDog();           //复位看门狗
//  }
//}s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