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芯片diy优盘

楼主(2018-09-23):
朋友拿来一个机顶盒,说坏了,想提取里面的数据,刚好手头上有个读卡器。就给他做成个U盘了,哈哈。步骤:拆emmc芯片话需要热风枪去焊出来,电烙铁我用一个30w的,头一定要尖才方便去焊,铜丝拆手机充电器里面的小变压器就好了。做完之后一定要仔细检查不要短路也不要虚焊(短路的话可能会烧芯片哦),我一次就成功了,插上电脑,完美认驱动不需要量产的直接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楼主牛人啊!

网友B:
手机上的存储芯片,也是这种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的存储芯片,也是这种接口吗

只要是emmc都快要

网友C(2019-01-22):
可以分享一下,硬件电路么?谢谢!

网友D(2019-11-16):
问一下楼主,emmc芯片中vss是互通的吗,我接了另外一个vss就怎么也读不出来

网友D:
楼主,emmc芯片中的vss芯片都是互通的吗,我接了另一个vss就不成功了C:\Users\CSD\Pictures\Camera Roll\WIN_20191116_09_13_33_Pro.jpg

楼主(2023-07-03):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emmc芯片中vss是互通的吗,我接了另外一个vss就怎么也读不出来

不互通的。两个要接起来

网友E:
牛呀 这个很厉害呀

网友F(2023-12-15):
只要线路飞得好,啥活都能干得了

网友G(2024-01-15):
这是BGA153的。电视机里面的Emmc为此接口。不知道楼主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此芯片底层数据备份出来。应该叫Boot分区的数据吧!!

网友H(2024-03-13):
这得显微镜才能焊吧,给我焊的话,非得眼瞎手残不可

网友I:
这个属于纯技术活、哈哈哈、以前量产U盘工具和软件我还保留着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得显微镜才能焊吧,给我焊的话,非得眼瞎手残不可

戴上500度老花镜,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