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308升压模块电路原理图与PCB制作

楼主(2018-09-23):
最近想试一下淘宝打样PCB,为了打样而打样,所以就随便找了一个电路图来设计打样。
因为前段时间在淘宝入了几百个SX1308,这个SX1308是个好东西啊!DC-DC转换器,可达2A的输出啊!就拿这个来设计一款电路图来打样吧!DC-DC升模块,将来日常也会经常用到。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8-12):
不错不错,如果能加上一个4054的充电电路就更完美了

网友B(2019-10-28):
你好,你的SX1308元件库是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B:
你好,你的SX1308原件库能告知下怎么找到吗

网友C(2021-04-10):
拉倒吧 5V1A的MT3608 怎么能做2A

网友D:
你好,可不可以分享一个SX1308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有PCB布局的那种??

网友E(2021-10-07):
这layout水平,EMI是要起飞~

网友F(2022-03-31):
请问自已有没有测试过?结果如何?

网友G(2023-06-07):
SX1308不可能输出2A

网友H:
还是不够小巧,感觉这种就只能做定的阻值的才能非常小,

准备设计8-9v,1安输入,输出为14.4v的,也用这个芯片。还不清楚对应电阻是多少,这个比较经典的居然没有软件像tl431那样设分压电阻的工具,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