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寸共阳数码管+STC单片机+红外遥控和按键+DS3231时钟 附源码与电路

楼主(2018-09-23):
时隔一年,pcb版1.8寸数码管时钟2.0版出炉了,平时带娃上班没时间,所以久了点。(老版本没上传,这次上传看看)
去年做的pcb时自己学protel99画的,本想找淘宝的,pcb厂家说不带画,于是找带画的,可一个种带画收费800块,觉得不难,所以一气之下自己自学了。现在一年没动,忘记好多,在3231芯片画封装的时候没实物测量,直接上下两排引脚距离写错了,本来9mm写成5了,板子到手才发现,幸亏家里有热风枪,所以把3231的引脚向里弯后用风枪焊,电烙铁是不行了。所以PCB就不发出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自己画。
之前pcb版的秒用的是led,这次直接用数码管的点表示秒。
之前的DS3231直接用5v电源供电,发现误差大,这次添加3.3v稳压管后正常。
之前数码管使用MAX7219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虽然芯片有调光功能,但使用中发现经常死机不动或黑屏,现在直接使用PNP三极管驱动4位共阳数码管+AD功能光控。

功能:

1、使用STC12C5A60S2 AD功能检测环境光线控制数码管亮暗。(60K太大觉得浪费的朋友可换小容量的芯片,我是本着价格差距不大,情愿容量大的想法所以用60s2)

2、有按键和红外遥控功能(正面为了美观。实测红外接收头在反面,遥控器在正面也能接收信号)

3、采用DS3231时钟芯片,年误差+-2min

4、时钟芯片电池使用LIR系列可充电纽扣电池(这里用的LIR1220,可换LIR2032等更大容量电池)

5、由于给老年人使用,所以没设闹钟功能,但引脚以连,可在程序里自行添加。

6、目前为止1.8寸是最大数码管(5V驱动里),更大的数码管需要>=12V电压供电,芯片驱动,电路比较麻烦。所以这里使用1.8寸数码管。

7、由于画线路图时数码管标号A~DP对应的管脚写反了,PCB文件没细看就发厂商制版了,所以程序中数码管显示数组另外写了,常用如下:
uchar code table[]=         //共阳数码管编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c0,0x86,0x8e};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
*******************************************头文件与宏定义*********************************************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ADC定义************************************************
*****************************************************************************************************/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
********************************************红外遥控定义**********************************************
*****************************************************************************************************/
#define Imax 14000
#define Imin 8000
#define Inum1 1450
#define Inum3 3000
#define Inum2 700
uchar f;
uchar IrOK;
unsigned long m,Tc;
u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
**********************************************DS3231定义**********************************************
*****************************************************************************************************/
uchar RTC_Data[7];
uchar RTC_Data1[7];
uchar RTC_Set_ID;
code uchar rtc_address[7]={0x00,0x01,0x02,0x04,0x05,0x03,0x06};
/*****************************************************************************************************
**********************************************标志位定义**********************************************
*****************************************************************************************************/
bit T0_Flag;                         //定时器0标志位
bit laba_flag;           //蜂鸣器标志位
bit set_flag;                         //设置显示标志位
bit RTC_Save_Flag;       //设置时间标志位
bit gk;                                      //光控标志位
/*****************************************************************************************************
**********************************************管脚定义************************************************
*****************************************************************************************************/
sbit IIC_SCL=P3^6;         //DS3231_SCL
sbit IIC_SDA=P3^5;         //DS3231_SDA
sbit hongwai=P3^3;   //红外接收数据输入端

sbit key1=P2^0;                 //设置键
sbit key2=P2^1;                 //加键
sbit key3=P2^2;                 //减键
sbit key4=P2^3;                 //确定键
//sbit key5=P2^4;             //PWM键
sbit key6=P2^5;                 //光控键
sbit laba=P3^4;                 //喇叭输出端
sbit D1=P1^3;                 //数码管位码
sbit D2=P1^2;                 //数码管位码
sbit D3=P1^1;                 //数码管位码
sbit D4=P1^0;                 //数码管位码

int ld;                                 //光控ADC用
uint temp[3];                 //光控ADC用
uchar code table[]={0x03,0x9f,0x25,0x0d,       //共阳数码管不带小数点
                                        0x99,0x49,0x41,0x1f,
                                        0x01,0x09,0x11,0xc1,
                                        0x63,0x85,0x61,0x71};

uchar code table1[]={0x02,0x9e,0x24,0x0c,           //共阳数码管带小数点
                                         0x98,0x48,0x40,0x1e,
                                         0x00,0x08,0x10,0xc0,
                                         0x62,0x84,0x60,0x7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i;
        while(t--)
           for(i=0;i<123;i++);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D1=0;
        P0=table[RTC_Data[2]/10];
        Delayms(4);
        P0=0xff;
        D1=1;

        D2=0;
        if(RTC_Data[0]/1%2==0) P0=table[RTC_Data[2]%10];
        else P0=table1[RTC_Data[2]%10];
        Delayms(4);
        P0=0xff;
        D2=1;

        D3=0;
        if(RTC_Data[0]/1%2==0) P0=table[RTC_Data[1]/10];
        else P0=table1[RTC_Data[1]/10];
        Delayms(4);
        P0=0xff;
        D3=1;

        D4=0;
        P0=table[RTC_Data[1]%10];
        Delayms(4);
        P0=0xff;
        D4=1;
}
/*****************************************************************************************************
**************************************显示小时函数*****设置用*****************************************
*****************************************************************************************************/
void display_set_shi()
{
        D1=0;
        P0=0x91;
        Delayms(2);
        P0=0xff;
        D1=1;

        D2=0;
        P0=0xff;
        Delayms(2);
        P0=0xff;
        D2=1;

        D3=0;
        P0=table[RTC_Data[2]/10];
        Delayms(2);
        P0=0xff;
        D3=1;

        D4=0;
        P0=table[RTC_Data[2]%10];
        Delayms(2);
        P0=0xff;
        D4=1;
}
/*****************************************************************************************************
**************************************显示分钟函数*****设置用*****************************************
*****************************************************************************************************/
void display_set_fen()
{
        D1=0;
        P0=table[15];
        Delayms(2);
        P0=0xff;
        D1=1;

        D2=0;
        P0=0xff;
        Delayms(2);
        P0=0xff;
        D2=1;

        D3=0;
        P0=table[RTC_Data[1]/10];
        Delayms(2);
        P0=0xff;
        D3=1;

        D4=0;
        P0=table[RTC_Data[1]%10];
        Delayms(2);
        P0=0xff;
        D4=1;
}
/*****************************************************************************************************
***************************************显示秒函数*****设置用******************************************
*****************************************************************************************************/
void display_set_miao()
{
        D1=0;
        P0=0x49;
        Delayms(2);
        P0=0xff;
        D1=1;

        D2=0;
        P0=0xff;
        Delayms(2);
        P0=0xff;
        D2=1;

        D3=0;
        P0=table[RTC_Data[0]/10];
        Delayms(2);
        P0=0xff;
        D3=1;

        D4=0;
        P0=table[RTC_Data[0]%10];
        Delayms(2);
        P0=0xff;
        D4=1;
}
/*****************************************************************************************************
********************************************键值处理函数**********************************************
*****************************************************************************************************/
void KeyDataProcess()
{
        if(key1==0)// 设置
        {
                if(key1==0)
                {
                        Delay_xms(20);
                        while(!key1);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0;
                        RTC_Set_ID++;
                        if(RTC_Set_ID>=4)
                                RTC_Set_ID=1;
                }
        }

        if(key2==0)//+
        {
                if(key2==0)
                {
                        Delay_xms(20);
                        while(!key2);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0;
                        if(RTC_Set_ID==1)
                        {
                                RTC_Data[2]++;
                                if(RTC_Data[2]>23)
                                RTC_Data[2]=0;
                                display_set_shi();
                        }
                        else if(RTC_Set_ID==2)
                        {
                                RTC_Data[1]++;
                                if(RTC_Data[1]>59)
                                RTC_Data[1]=0;
                                display_set_fen();
                        }
                        else if(RTC_Set_ID==3)
                        {
                                RTC_Data[0]++;
                                if(RTC_Data[0]>59)
                                RTC_Data[0]=0;
                                display_set_miao();
                        }
                }
        }

        if(key3==0)//-
        {
                if(key3==0)
                {
                        Delay_xms(20);
                        while(!key3);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0;
                        if(RTC_Set_ID==1)
                        {
                                RTC_Data[2]--;
                                if(RTC_Data[2]==-1)
                                RTC_Data[2]=23;
                                display_set_shi();
                        }
                        else if(RTC_Set_ID==2)
                        {
                                RTC_Data[1]--;
                                if(RTC_Data[1]==-1)
                                RTC_Data[1]=59;
                                display_set_fen();
                        }
                        else if(RTC_Set_ID==3)
                        {
                                RTC_Data[0]--;
                                if(RTC_Data[0]==-1)
                                RTC_Data[0]=59;
                                display_set_miao();
                        }
                }
        }

        if(key4==0)//ok
        {
                if(key4==0)
                {
                        Delay_xms(20);
                        while(!key4);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1;
                        RTC_Save_Flag=1;
                }
        }
        if(key6==0)//gk
        {
                if(key6==0)
                {
                        Delay_xms(20);
                        while(!key6);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1;
                        gk=!gk;
                }
        }

        //以下为红外遥控部分
        if(IrOK==1)        //设置键
        {
                if(Im[2]==0x0d)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0;
                        RTC_Set_ID++;
                        if(RTC_Set_ID>=4)
                                RTC_Set_ID=1;
                }

                else if(Im[2]==0x40)//遥控器+键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0;
                        if(RTC_Set_ID==1)
                        {
                                RTC_Data[2]++;
                                if(RTC_Data[2]>23)
                                RTC_Data[2]=0;
                                display_set_shi();
                        }
                        else if(RTC_Set_ID==2)
                        {
                                RTC_Data[1]++;
                                if(RTC_Data[1]>59)
                                RTC_Data[1]=0;
                                display_set_fen();
                        }
                        else if(RTC_Set_ID==3)
                        {
                                RTC_Data[0]++;
                                if(RTC_Data[0]>59)
                                RTC_Data[0]=0;
                                display_set_miao();
                        }
                }

                else if(Im[2]==0x19)//遥控器-键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0;
                        if(RTC_Set_ID==1)
                        {
                                RTC_Data[2]--;
                                if(RTC_Data[2]==-1)
                                RTC_Data[2]=23;
                                display_set_shi();
                        }
                        else if(RTC_Set_ID==2)
                        {
                                RTC_Data[1]--;
                                if(RTC_Data[1]==-1)
                                RTC_Data[1]=59;
                                display_set_fen();
                        }
                        else if(RTC_Set_ID==3)
                        {
                                RTC_Data[0]--;
                                if(RTC_Data[0]==-1)
                                RTC_Data[0]=59;
                                display_set_miao();
                        }
                }
                else if(Im[2]==0x15)//遥控器播放键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1;
                        RTC_Save_Flag=1;
                }
                else if(Im[2]==0x47)//遥控器MENU键
                {
                        laba_flag=1;          //蜂鸣器响一声
                        set_flag=1;
                        gk=!gk;
                }
                IrOK=0;
        }
}
/*****************************************************************************************************
*****************************************DS3231时钟函数***********************************************
*****************************************************************************************************/
void delay_IIC()
{
        _nop_();_nop_();_nop_();_nop_();//IIC总线限速延时函数。该函数是空函数,延时4个机器周期。
}
void IIC_Init()        //IIC总线初始化函数
{
    IIC_SDA=1;//释放IIC总线的数据线。
    IIC_SCL=1;//释放IIC总线的时钟线。
}
void IIC_start()  //IIC总线产生起始信号函数
{
     IIC_SDA=1;//拉高数据线
     IIC_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_IIC();
     IIC_SDA=0;//在时钟线为高电平时,拉低数据线,产生起始信号。
     delay_IIC();
     IIC_SCL=0;//拉低时钟线
}
void IIC_stop()//IIC总线产生停止信号函数
{
    IIC_SDA=0;//拉低数据线
    delay_IIC();
    IIC_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_IIC();
    IIC_SDA=1;//时钟时线为高电平时,拉高数据线,产生停止信号。
    delay_IIC();
}
bit IIC_Tack()         //接收应答信号函数
{
    bit ack;//定义一个位变量,来暂存应答状态。
    IIC_SDA=1;//释放数据总线,准备接收应答信号。
    delay_IIC();
    IIC_SCL=1;//拉高时钟线。
    delay_IIC();
    ack=IIC_SDA;//读取应答信号的状态。
    delay_IIC();
    IIC_SCL=0;//拉低时钟线。
    delay_IIC();
    return ack;//返回应答信号的状态,0表示应答,1表示非应答。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Data)//向IIC总线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
{
        uchar i;
        for(i=0;i<8;i++)//有8位数据
        {
                if(Data&0x80)
                IIC_SDA=1;//写最高位的数据
                else
                IIC_SDA = 0;
                delay_IIC();
                IIC_SCL=1; //拉高时钟线,将数写入到设备中。
                delay_IIC();
                IIC_SCL=0;//拉低时钟线,允许改变数据线的状态
                delay_IIC();
                Data=Data<<1;//数据左移一位,把次高位放在最高位,为写入次高位做准备
        }
}
uchar IIC_read_byte()//从II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
{
    uchar i;
    uchar Data;       //定义一个缓冲寄存器。
    for(i=0;i<8;i++)//有8位数据
    {
        IIC_SCL=1;//拉高时钟线,为读取下一位数据做准备。
        delay_IIC();
        Data=Data<<1;//将缓冲字节的数据左移一位,准备读取数据。
        delay_IIC();

        if(IIC_SDA)//如果数据线为高平电平。
        Data=Data|0x01;//则给缓冲字节的最低位写1。
        IIC_SCL=0;//拉低时钟线,为读取下一位数据做准备。
        delay_IIC();
    }
    return Data;//返回读取的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IC_single_byte_write(uchar Waddr,uchar Data)         //向任意地址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IIC_start();//产生起始信号
    IIC_write_byte(0xd0);//写入设备地址(写)
    IIC_Tack();//等待设备的应答
    IIC_write_byte(Waddr);//写入要操作的单元地址。
    IIC_Tack();//等待设备的应答。
    IIC_write_byte(Data);//写入数据。
    IIC_Tack();//等待设备的应答。
    IIC_stop();//产生停止符号。
}
uchar IIC_single_byte_read(uchar Waddr)        //从任意地址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Data;//定义一个缓冲寄存器。
    IIC_start();//产生起始信号
    IIC_write_byte(0xd0);//写入设备地址(写)
    IIC_Tack();//等待设备的应答
    IIC_write_byte(Waddr);//写入要操作的单元地址。
    IIC_Tack();//等待设备的应答。
    IIC_stop();//产生停止符号。
    IIC_start();//产生起始信号
    IIC_write_byte(0xd1);//写入设备地址(写)
    IIC_Tack();//等待设备的应答
    Data=IIC_read_byte();//写入数据。
    delay_IIC();
    IIC_stop();//产生停止符号。
    return Data;//返回读取的一个字节数据。
}
/*****************************************************************************************************
********************************************时钟写入函数**********************************************
*****************************************************************************************************/
void Set_RTC()
{
    uchar i,tmp;
    for(i=0;i<7;i++)
    {
        tmp=RTC_Data[i]/10;
        RTC_Data1[i]=RTC_Data[i]%10;
        RTC_Data1[i]=RTC_Data1[i]+tmp*16;
    }
    for(i=0;i<7;i++)
    {
        IIC_single_byte_write(rtc_address[i],RTC_Data1[i]);
    }
    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c);
}
/*****************************************************************************************************
*******************************************时钟初始化函数*********************************************
*****************************************************************************************************/
void DS3231_Init()
{
    IIC_SDA=1;
    IIC_SCL=1;
    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c);
}
/*****************************************************************************************************
********************************************时钟读取函数**********************************************
*****************************************************************************************************/
void Read_RTC()
{
    uchar i,tmp,tmp1,tmp2;
    for(i=0;i<7;i++)
    {
            tmp = IIC_single_byte_read(rtc_address[i]);
            tmp1 = tmp/16;
            tmp2 = tmp%16;
                RTC_Data[i]=tmp1*10+tmp2;
    }
}
void Ram_init()
{
        Read_RTC();                               //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if((!RTC_Data[6])&&(!RTC_Data[4])&&(!RTC_Data[3])&&(!RTC_Data[2])&&(!RTC_Data[1])&&(!RTC_Data[0]))
        {
                RTC_Data[0]=0;       //秒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RTC_Data[1]=0;                 //分
                RTC_Data[2]=12;                 //时
                RTC_Data[3]=3;                 //日
                RTC_Data[4]=11;                 //月
                RTC_Data[5]=2;                 //周
                RTC_Data[6]=15;                 //年
                Set_RTC();                     //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RTC_Set_ID=0;
}
/*****************************************************************************************************
*******************************************ADC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80;                        //Open channels ADC function 1000 0000 p1.7使用AD功能
        ADC_RES  = 0;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
*********************************************ADC处理函数**********************************************
*****************************************************************************************************/
void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int *value)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alue = 0;
        *value = ADC_RES;
        *value = ((*value)*4 + ADC_LOW2);
}
/*****************************************************************************************************
**********************************************走时函数************************************************
*****************************************************************************************************/
void Time_Fun()
{
        static        uchar T10Ms_Cnt=0,T200Ms_Cnt=0;
        static uchar Buzz_On_Cnt=0,RTC_Save_Cnt=0;

        T10Ms_Cnt++;
        if(T10Ms_Cnt>=5)
        {
                T10Ms_Cnt=0;
                KeyDataProcess();
                if(laba_flag)
                {
                        Buzz_On_Cnt++;
                        if(Buzz_On_Cnt>=10)
                        {
                                laba_flag=0;
                                Buzz_On_Cnt=0;
                        }
                }
                if(RTC_Save_Flag)                         //按确定键RTC_Save_Flag=1,保存数据
                {
                        RTC_Save_Cnt++;
                        if(RTC_Save_Cnt>=50)
                        {
                                RTC_Save_Cnt=0;
                                RTC_Save_Flag=0;
                                RTC_Set_ID=0;
                                Set_RTC();
                        }
                }
        }
        T200Ms_Cnt++;
        if(T200Ms_Cnt>=5)
        {
                T200Ms_Cnt=0;
                if(!RTC_Set_ID)
                Read_RTC();
                GetADCResult(7,&temp[2]);
                if(gk==1)                    //开光控
……………………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在淘宝买过类似的套件30几门,说有全部资料,结果里面只有一张电路图没源码,上当受骗了,冲着他的源码才买的,居然没有还没写明白,看到楼主的源码看到了救星。

网友B(2018-11-18):
很想赞,但刚注册,还没权限。。。

网友C(2019-09-01):
编译不通过

网友D(2019-10-25):
感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E(2019-12-10):
楼主编译通不过

网友F(2020-02-10):
感谢楼主,做出来试试效果

网友G:
做得非常的好

网友H:
我也是编译不通过,求回复。

网友I:
太棒了!谢谢了!

网友H(2020-05-16):
我的也是编译不了

网友J(2020-07-21):
感谢楼主的分享,但是我的编译不通过,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K(2021-03-16):
楼主的制作值得仿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