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应用之无线通讯模块NRF24L01+(含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23):
本教程关于NRF24L01+的内容十分详细,对于大家的学习和调试及其有帮助

内含详细教程:

接下来我们写发送程序:
//**********************************
//   NRF24L01+模块发射程序
//      用8个LED调试
//   Txz001 2012.05.16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将无符号字节类型重定义为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将无符号整数类型重定义为Uint
//*********************NRF24L01函数定义****************************
void delayms(uint t);//毫秒延时
void init_NRF24L01(void);   //模块初始化函数
uchar SPI_RW(uchar reg);    //基本SPI读写时序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从寄存器reg读一个字节
void SetRX_Mode(void);      //设置接收模式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向寄存器写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从缓冲器读出uchars字节的数据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向缓冲器写进uchars字节的数据
void nRF24L01_TxPacket(uchar * tx_buf); //启动一次发送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 rx_buf);//读取接收的数据,放入rx_buf数组
//***********NRF24L01模块IO端口定义******************
sbit CE=P1^0;
sbit CSN =P1^1;
sbit SCK =P1^2;
sbit MOSI =P1^3;
sbit MISO =P1^4;
sbit IRQ =P1^5;
//*****************NRF24L01常量**********************
#define TX_ADR_WIDTH    5    //发送地址宽度 5字节
#define RX_ADR_WIDTH    5    //接收地址宽度 5字节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发送数据宽度 32字节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接收数据的宽度 32字节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01,0x02,0x03,0x04,0x05};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01,0x02,0x03,0x04,0x05};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空发送缓冲区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常量*****************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毫秒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ms(uint t)     //约延时t毫秒
{
  uint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char SPI_RW(uchar uuchar)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输出8个位
    {
  MOSI = (uuchar & 0x80);     //输出uuhar的最高位
  uuchar = (uuchar << 1);     //左移一位
  SCK = 1;                    // 将时钟线置‘1’
  uuchar |= MISO;             //同时读取STATUS
  SCK = 0;                //然后再将时钟线置‘0’
    }
    return(uuchar);               //返回读取的值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读取一个字节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CSN置'0',允许指令操作
SPI_RW(reg);            //写一条reg指令
reg_val = SPI_RW(0);    //读取reg的值到reg_val
CSN = 1;                //CSN置'1',禁示操作
return(reg_val);        //返回读取的值
}
/***********************************************
/*功能:NRF24L01写一个字节到寄存器函数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0',允许操作
status = SPI_RW(reg);      //这指令,并读STATUS
SPI_RW(value);             //写数据值到reg
CSN = 1;                   // CSN置'1',禁止操作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
/*                  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
/*                  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delayms(1);
  CE=0;    //  射频停止工作
  CSN=1;   // 停止寄存器读写
  SCK=0;   //时种信号停止读写
  IRQ=1;//中断复位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禁止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0);      //禁止自动发送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1);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ms(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xBuf[32];
  uchar status;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装读取到的STATUS数值
  init_NRF24L01();//NRF24L01初始化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状态寄存器
  status=SPI_Read(STATUS); //读取状态
  P0=~status;//P0口显示读取的状态
  delayms(4000);//显示延时4秒,以便从容看清楚
  P0=0xff;//清除显示
  delayms(600);
  TxBuf[0]=1;  //我们设置个初值1在想要发送的数组的第1个里变量里。
  while(1)
   { TxBuf[0]=~TxBuf[0];   //这句把要发送的第1个变量的值取反,如果原来是1,现再就为0
     nRF24L01_TxPacket(TxBuf);//装载数据并进行一次发送操作
     status=SPI_Read(STATUS); //发送完后再读取状态
     P0=~status;  //显示发送完后的状态
     delayms(500);  //显示发送后的信息停留1秒
     P0=0xFF;   //清除显示
     delayms(500);
   }
}

51单片机应用之无线通讯模块NRF24L01

网友A(2019-01-23):
图片很丰富

网友B:
感觉要显示图片界面的话还是推荐上89c52吧,但还是好评,待我借鉴一下,我回头带来升级版,哈哈哈

网友B:
挺好,谢楼主,但感觉要显示图片的话这块单片机有点勉强了,待我借鉴一下回来带上升级版,哈哈

网友C:
也许我愚钝,感觉乱七八糟的。

网友D(2019-03-10):
听高级的

网友E(2019-05-25):
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个单片机通讯时地址是设置成一样的吗?

网友F:
看着很不错的教学,下载来看看

网友G(2019-07-05):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个单片机通讯时地址是设置成一样的吗?

对,地址得要一样才行

网友H:
谢谢,文档很详细

网友I:
请问接收部分该怎么写(⊙_⊙?)

网友J(2019-08-19):
里面的vb程序不全,有没有完整的vb程序?

网友K: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L(2020-04-10):
图形处理软件自己做的吗?

网友M(2020-06-17):
感谢分享哦,接收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N(2020-12-30):
发送和收接的源码都有的吗?

网友O:
这是我昨天分享到51hei 上的 无线模块通信基础代码。有需要的拿去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发送和收接的源码都有的吗?

我也在51黑上面分享了无线通信的代码和资料包。有需要可以拿去哦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一下,两个单片机通讯时地址是设置成一样的吗?

无线模块的所有参数都要设置一样的,除了工作模式。
我也在51黑上面分享了无线通信的代码和资料包。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请问接收部分该怎么写(⊙_⊙?)

我也在51黑上面分享了无线通信的代码和资料包。有需要可以拿去哦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 接收和发射 只是工作模式不同

网友P(2023-07-28):
刚好要做C51单片机的多机通讯,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Q:
还算整洁,很有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