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g蓝色小舵机怎样用89c51单片机控制转到指定位置?

楼主(2018-09-23):
现在只能让它朝一个方向转,直到极限卡死为止。。。怎样输出pwm可以让它回转呢?
如果不关电源它会一直转下去,怎样让它达到一个位置然后制动停住呢?
初学单片机想用遥感模块输出电压偏移量通过adc转换后,把电压变化值分段,假如分10段,在第一段内给一变量a附一值 通过a改变pwm输出进而控制舵机转角。求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 ...

能准确点吗,怎样实现达到指定位置停止,和复位吗

网友A: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总间隔为2ms。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网友B:
这里用到PCF8591  AD DA芯片    和51单片机机,和一个电位器。通过 控制 电位器,产生PWM波,控制舵机 旋转。并在数码管上显示角度。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内容: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读取电位器的电压,并输出模拟量,用LED亮度渐变指示,晶体选用12MHz
------------------------------------------------*/
#include"reg52.h"
#include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sbit Sda=P1^2;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sbit Scl=P1^1;
sbit control_signal=P1^5;
data unsigned int  Display[8];//定义临时存放数码管数值
unsigned 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7段数共阴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int ADtemp;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high,low;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1;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
                                        初始化定时器0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01;              //定时器设置 0.1ms in 11.0592M crystal
        TH0=(65536-78)/256;
        TL0=(65536-78)%256;      //定时0.1mS
        ET0=1;//定时器中断打开
        EA=1;//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nsigned int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int Data;
        Start();        //启始信号
        Send(AddWr);//0x90
        Ack();
        Send(0x40|Chl);//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l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返回值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unsigned int angle;
                ADtemp=ReadADC(0);         //ADtemp的取值范围是0-255,定时的时间范围是0.5-2.5ms
                high=65075-7.2*ADtemp;
                //     ( high=65035-7.8*ADtemp;12MHz)(65535-(460+7.2*ADtemp    11.0592MHz)
                low=47563+7.2*ADtemp;
                //      (  low=46035+7.8*ADtemp; )  ( 65535-(17972-7.2*ADtemp    11.0592MHz  )
                angle=ADtemp*0.7;
                        Display[0]=Datatab[angle/100];//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Display[1]=Datatab[(angle%100)/10];
                Display[2]=Datatab[angle%10];
                while(1)
                {
                        P0=Display[count1];//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P2=count1;
                        mDelay(1);
                        count1++;
                        if(count1==3)     //表示扫描3个数码管
                        {
                                count1=0;
                                break;
                        }
                }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if (!count)
        {
                control_signal = 1;            //给高电平
                TH0=high/256;
                TL0=high%256;
        }
        else
        {
                control_signal=0 ;
                TH0=low/256;
                TL0=low%256;
        }
        count=~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