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楼主:
*** Error: Project 'Template' requires 'ARM' Toolchain which is not installed.
这是错误提示,编译那一栏都是灰色的点不了,百度没找到答案

网友A(2018-09-23):
CPU选择的不对吧,看下config里选的COU是你要下载板子里的型号吗

网友B:
我看你程序应该是STM32

网友B:
我看你程序应该是STM32的,keil里面有几个版本 分别是 c51 arm c256 51单片机用c51版本就可以 stm32 要用arm系列的 一个keil可以同时覆盖安装c51 arm版本 ,具体在软件的file-》license里面看看有没有对应版本

网友C(2019-03-28):
解决了吗

网友D:
您好,config在哪里我没有找到

网友E(2020-03-23):
同样的问题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F:
装错了Keil版本,看是STM 的那就要安装ARM版本的MDK

网友G:
要安装mdk版的,keil5的话还要安装stm的支持包才行

网友H(2022-01-24):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程序应该是STM32的,keil里面有几个版本 分别是 c51 arm c256 51单片机用c51版本就可以 stm32 要用ar ...

我添加了C51文件夹,也在TOOL.INI中加了[C51],license management中显示PK51版本和MDK-ARM,但是仍报错TOOL CHAIN未安装

网友I(2023-05-21):
最终直接把keil5 覆盖安装一遍完事儿,都不用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