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环形电感示意图怎么画?封装图怎么画?

楼主(2018-09-23):
如题,关于Altium Designer画环形电感的问题

网友A:
找些节能灯,开关电源等之类的 PCB 板子来参照一下

楼主:
环形电感的原理图怎么画?

网友B:
原理图是随你怎么画都可以的。可以画普通的电感样子,在旁边用文字注明就好了。到时PCB尺寸要注意一下

网友C:
原理图怎么样都可以 把引脚标注好 在做PCB的时候 注意和原理图引脚相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