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duino板老是有这样的提示,正常的吗?Set boot flash true CPU reset

楼主(2018-09-24):
为什么Arduino板老是有这样的提示,如下面的英文,也不知道程序是不是正常。
Verify successfuldone in 4.602 seconds
Set boot flash true
CPU reset

网友A:
程序下载完成后,Reset CPU,相当于重启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下载完成后,Reset CPU,相当于重启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啊

它自动重启的吗??

网友B:
Reset CPU,相当于重启一次

网友C:
就是重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