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c52单片机+ADC0808的八路数字电压表仿真设计

楼主(2018-09-24):
做了一个关于数字电压表的课程设计,已经验收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论文目录

论文目录

c源码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1,b1,ge,fen,fen1;
uchar t,dispcount,count=0,flag=0;
uchar dispbuf[4]={0,0,0,0};// 0x76,0x3f,0x3f,0x4f
uchar code disp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sbit W0=P3^5; //
sbit W1=P3^4; //
sbit W2=P3^3; //
sbit W3=P3^2; //数码管位选
sbit PIN=P1^7;
sbit st=P2^4; sbit ale=P2^3;  //通道控制
sbit oe=P2^5; //输出控制
sbit eoc=P3^7;  //转换结束标志
sbit a=P2^0; //
sbit b=P2^1; //
sbit c=P2^2; //通道选择
sbit k1=P3^0; //功能转换键
sbit k2=P3^1; //通道选择键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xz()//通道选择
{
if(t==0)
{
a=0;b=0;c=0;
ale=1;
delay(1);
ale=0; }
if(t==1)
{a=1;b=0;c=0;
ale=1;
delay(1);
ale=0; }
if(t==2)
{a=0;b=1;c=0;
ale=1;
delay(1);
ale=0; }
if(t==3)
{
a=1;b=1;c=0;
ale=1;
delay(1);
ale=0; }
if(t==4)
{
a=0;b=0;c=1;
ale=1;
delay(1);
ale=0; }
if(t==5)
{
a=1;b=0;c=1;
ale=1;
delay(1);
ale=0;
}
if(t==6)
{
a=0;b=1;c=1;ale=1;
delay(1);
ale=0;
}
if(t==7)
{a=1;b=1;c=1;ale=1;
delay(1);
ale=0;
}
}
void aj()//按键
{
if(k1==0)
{
delay(2);
if(k1==0)
TR1=!TR1; //定时器1 使能取反
while(!k1);
}
if(TR1==0)
{
if(k2==0)
{
delay(5);
if(k2==0)
{
t++;
if(t==8)
t=0;
}
while(!k2);
}
}
}
void du()//读数据
{
uchar tmp;
st=1;
st=0;
delay(1); //这里必须延时给硬件处理时间if(eoc==1) //转换结束标志
{
oe=1; //转换结束输出控制
delay(1);
tmp=P0;
oe=0;
delay(1);
}
if(tmp>=255)
{
flag=1;
}
else
{
flag=0;
}
ge=tmp/51;
a1=(tmp%51)*10;
fen=a1/51;
b1=(a1%51)*10;
fen1=b1/51;
dispbuf[0]=dispcode[t];
dispbuf[1]=dispcode[ge];
dispbuf[2]=dispcode[fen];
dispbuf[3]=dispcode[fen1];
}
void init()//初始化
{
EA=1;
ET1=1;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2MOD=0x00;
T2CON=0x04; TR2=1 ;RCAP2L=(65536-4000)%256;
RCAP2H=(65536-4000)/256;
TR2=1; //打开定时器中断1,2
ET2=1;
W0=1;
W1=1;
W2=1;
W3=1;
ale=0;
oe=0;
st=0;
t=0;k1=1;k2=1;
}
void as() interrupt 3 using 0 {
uchar a;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a++;
if(a==20)
{
a=0;
t++;
if(t==8)
t=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aj();
xz();
du();
// xs();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5 using 0
{
TF2=0;  //T2定时器必须用软件清0
P1=dispbuf[dispcount]; //控制数码管显示
if (dispcount==0)
{
W0=0;
W1=1;
W2=1;
W3=1;
}
if(dispcount==1)
{ PIN=0;
W0=1;
W1=0;
W2=1;
W3=1;
}
if(dispcount==2)
{
PIN=1;
W0=1;
W1=1;
W2=0;
W3=1;
}
if(dispcount==3)
{
W0=1;W1=1;W2=1;W3=0;
}
dispcount++;
if(flag==1)
count++;
if(dispcount==4) dispcount=0;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