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酷ws2812流水灯好看又简单 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9-24):
STC15W204是8PIN的宽电压版,驱动WS2812的时候单片机可以用5V电压,也可以用3.3V的电源。
RGB灯条的电源应该是4-7V之间,目前驱动的是8颗粒的灯条,原则上应该可以驱动更多颗粒的,不过手头没有那么长的,没试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验,看看最多可以驱动多少个。按理论来讲驱动8颗和80颗应该是一样的。
硬件环境:
单片机:STC15W204S(SOP8)
灯带:WS2812(8颗粒)
非必需品:开关,USB转接板,面包板,跳线若干。
使用片内R/C振荡器,连外部晶振都不需要,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TC15W204S可以用其他其他STC 1T的MCU。
代码也非常简单,只用到1个IO口,不需要进行任何初始化。
如果使用其他工作频率时,请相应调整DELAY_LONG和DELAY_SHORT的宏定义,适当增减_nop()_的个数,直到能正确驱动灯条为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使用的IO口,无需初始化
sbit        DOUT = P3^3;

#define        DELAY_LONG        {_nop_();_nop_();_nop_();}
#define DELAY_SHORT        {_nop_();_nop_();}

#define SEND_1        {DOUT=1;DELAY_LONG;DOUT=0;DELAY_SHORT;}
#define SEND_0        {DOUT=1;DELAY_SHORT;DOUT=0;DELAY_LONG;}
#define SEND_BIT(x) {if(x) {SEND_1;} else {SEND_0;}}

// WS2812灯带颗粒数
#define        PIXEL_CNT                (8)

// RGB颗粒结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next_pixel;                // 下一颗粒的index
        unsigned char green;                                // 绿色值
        unsigned char red;                                        // 红色值
        unsigned char blue;                                        // 蓝色值
        unsigned char brightness;                // 亮度值
} Pixel;

void send_p(Pixel _p);                                // 发送1个颗粒的值
void send_pixels(Pixel *_p_list, unsigned int _start, unsigned int _cnt);                // 发送所有颗粒的值

// 各颗粒值的初始值
Pixel pixels[PIXEL_CNT] = {
{1, 31, 255, 127, 255},
{2, 31, 255, 127, 127},
{3, 31, 255, 127, 31},
{4, 31, 255, 127, 7},
{5, 31, 255, 127, 1},
{6, 31, 255, 127, 0},
{7, 31, 255, 127, 0},
{0, 31, 255, 127, 0},
};

// 通用计数器
unsigned int cnt = 0;

// 指定毫秒数Delay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do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while (--x);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初始化段

        // 循环处理段
        while(1) {
                // 等待50ms
                delay_ms(50);
                cnt %= 0x100;
                send_pixels(pixels, cnt % PIXEL_CNT, PIXEL_CNT);
                cnt++;
        }
}

void Delay5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
        j = 134;
        do
        {
                while (--j);
        } while (--i);
}

// RESET信号
void reset() {
        DOUT = 0;
        Delay50us();
}

void send_p(Pixel _p) {
        unsigned char p_v;
        p_v = (_p.green * _p.brightness) >> 8;
        SEND_BIT(p_v & 0x80);
        SEND_BIT(p_v & 0x40);
        SEND_BIT(p_v & 0x20);
        SEND_BIT(p_v & 0x10);
        SEND_BIT(p_v & 0x08);
        SEND_BIT(p_v & 0x04);
        SEND_BIT(p_v & 0x02);
        SEND_BIT(p_v & 0x01);
        p_v = (_p.red * _p.brightness) >> 8;
        SEND_BIT(p_v & 0x80);
        SEND_BIT(p_v & 0x40);
        SEND_BIT(p_v & 0x20);
        SEND_BIT(p_v & 0x10);
        SEND_BIT(p_v & 0x08);
        SEND_BIT(p_v & 0x04);
        SEND_BIT(p_v & 0x02);
        SEND_BIT(p_v & 0x01);
        p_v = (_p.blue * _p.brightness) >> 8;
        SEND_BIT(p_v & 0x80);
        SEND_BIT(p_v & 0x40);
        SEND_BIT(p_v & 0x20);
        SEND_BIT(p_v & 0x10);
        SEND_BIT(p_v & 0x08);
        SEND_BIT(p_v & 0x04);
        SEND_BIT(p_v & 0x02);
        SEND_BIT(p_v & 0x01);
}

void send_pixels(Pixel *_p_list, unsigned int _start, unsigned int _cnt) {
        Pixel *_p = &_p_list[_start % _cnt];
        reset();
        while(_cnt--) {
                send_p(*_p);
……………………

网友A:
是不是不能用12T单片机

网友B:
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B:
感谢楼主,能详细点吗

网友C(2018-11-16):
你试过这个程序没有
我试了,完全不受控制 只是亮了

网友D:
这个程序只能点亮8个灯,不能实现流水切换颜色的吗?

网友D:
这个程序要怎么调才能切换颜色啊?

网友D:
多多只能点亮17个灯,所有灯还不受控制啊

网友E(2019-10-31):
就是看看 。。。。达到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想下载新手没有币

网友G(2019-12-13):
我也说一句想整个车灯

网友H(2020-03-15):
调节亮度的那个函数,怎么理解?

网友I(2020-04-30):
谢谢,刚好可以用来做设计

网友J(2020-10-16):
最近在用这个RGB灯,刚好找到这里,谢谢分享

网友K(2021-07-01):
亮度值你是怎么增减的?

网友L(2021-09-04):
下载一个捡现成的程序

网友M(2024-06-25):
你这个不能流水变色啊

网友N(2024-10-17):
人才啊,用一个fastled库代码要省很多

网友O(2024-11-25):
类似2812灯珠 的还有好多种

网友P:
近在用这个RGB灯,刚好找到这里,谢谢分享

网友Q(2026-01-19):
路过来看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