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PWM信号仿真的问题,波形不出来

楼主(2018-09-24):
求大神帮忙

1.程序:(图下面)

2.仿真电路

仿真: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100,PWMCOUNT;
sbit RS=P3^7;
sbit RW=P3^6;
sbit E=P3^5;
sbit PWM=P1^0;
sfr LCDData=0x80;
  /************液晶驱动程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Instruction(uchar x)
  {
   Delay(1000);
   E=0;
   RW=0;
   RS=0;
   LCDData=x;
   E=1;
   Delay(20);
   E=0;
   }
  /*写单个数据的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x)
  {
   Delay(1000);
   E=0;
   RW=0;
   RS=1;
   E=1;
   LCDData=x;

E=0;
}
/*写入一串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p)
{ Write_Instruction(x);
  while(*p!=0x00)
{Write_Data(*p);
  p++;
  if (x++==0x8f)
  {Write_Instruction(0xc0);}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LCD(void)
{Write_Instruction(0x38);
Delay(200);
Write_Instruction(0x0e);
Delay(200);
Write_Instruction(0x06);
Delay(200);
}

/************液晶驱动程序结束***********************/
void DISPPWM(uchar addr,uchar p)
{
Write_Instruction(addr);
Write_Data(p/100+0x30);
Write_Data(p%100/10+0x30);
Write_Data(p%100%10+0x30);
Write_Data('%');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Delay(0xffff);
COUNT100=0;
PWMCOUNT=50;
Write_String(0x80,"PWM=");
DISPPWM(0x84,PWMCOUNT);
TMOD=0x01;
EA=1;
ET0=1;
TL0=0x66;
TH0=0xfc;
TR0=1;
while(1);
}
void TIME0ISR(void) using 1
{
TL0=0x66;
TH0=0xfc;
COUNT100++;
if(COUNT100==100)
  {
  COUNT100=0;
  }
  if(COUNT100<PWMCOUNT)
  {
  PWM=1;
  }
  else
  {
  PWM=0;
  }
}

仿真波形一直是一条直线,求大神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中断函数写法有误
应写为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
    //你的代码
}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缺少中断向量:
正确的应该是:

void TIME0ISR(void) using 1  interrupt 1

using 1 是指这个中断函数使用单片机内存中四组工作寄存器中的哪一组, 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