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问下大神,这个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18-09-24):
//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
uchar code 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 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

网友A:
通过定时器的不同初值的设定,在定时器中断输出电平的高低,从而发出不同频率的矩形波形成音调!

网友B:
通过定时器

网友C:
“哆、来、咪、发、嗦、拉、西”各自对应的音频是规定死的。单片机模拟各自对应的频率发出简单的音乐声。频率可以查到,根据频率计算周期,用定时器来产生这个周期。HI_LIST和LO_LIST就是单片机对应这个周期的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定时器的不同初值的设定,在定时器中断输出电平的高低,从而发出不同频率的矩形波形成音调!

谢谢了

网友D:
这个是音律问题了。
我在网上找到这些资料,希望与你有用。

网友E:
通过不断调试,测量音高,再校准。标准音la(钢琴a1)的频率是440HZ。如果楼主想问频率和音程的关系,我就只能从乐理上和你讲了

楼主(2018-11-06):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音律问题了。
我在网上找到这些资料,希望与你有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哆、来、咪、发、嗦、拉、西”各自对应的音频是规定死的。单片机模拟各自对应的频率发出简单的音乐声。频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F:
这是以前帮朋友画有源分音器时朋友给的资料..我音乐白痴,别人跟我科普了一下午我只知道这里面的数字是对应音符的频率,其他的听不懂,拍个照片给你,上面的数字应该能看清楚.

楼主(2019-04-14):
引用 网友F:
这是以前帮朋友画有源分音器时朋友给的资料..我音乐白痴,别人跟我科普了一下午我只知道这里面的数字是对应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