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机通过DS18B20测温,从机接收并且实时显示温度(汇编程序与仿真)

楼主(2018-09-24):
单片机系统设计实验报告

0 实验任务
所设计的主从式多级通信系统有一个主机和两个从机,其中1#从机的地址设为01H,2#从机的地址设为02H。
主机的RXD和从机的TXD相连,TXD和从机的主机的RXD相连,主机的P1口接2个按钮开关,一个代表1#从机,另一个代表2#从机,主机根据开关的状态,发送要访问的从机的地址,地址相符的从机则点亮发光二极管以示和主机进行通信,然后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从机将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显示。当按下从机1#的按钮的时候,主机会将实时温度发送给从机,从机通过LCD 1602显示温度。P2.4引脚上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和主机的通信状态。
主机和从机串口都设置为方式3,波特率为9600。主机发送地址时,TB8为1,主机发送数据时,TB8为0。从机在监听状态时SM2设置为1,接收到的地址若和本机地址相符,点亮P2.0引脚上的发光二极管以示和主机联络成功,并置SM2为0,准备接收数据,否则SM2仍维持为1不变,不接收数据。从机接收完数据后,将接收到的数据送显示,然后从机将SM2设置为1,返回到监听状态。主机根据按钮开关的状态,和相应的从机进行通信。
1 系统方案
1.1 系统分析
根据系统功能要求,可将系统组成结构分为四大部分。单片机控制中心、DS18B20测温模块、LCD 1602显示模块、中断触发模块。
其中,单片机控制中心是核心。DS18B20测温模块是数据输入的主要来源,可以实时测温;LCD 1602显示模块是将温度实时显示,用于显示测量地点的温度;报警模块是监视测量地点的温度有没有超出可接受范围,如果超出,报警模块会以声音方式报警。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主机):
        ;采用11.0592MHZ晶振
        ;++++++++++++执行DJNZ需要两个时间周期+++++++++++++
        ;T0定时器 方式1 16位计数
        ;1.init
        ;2.skip        rom
        ;3.convert-t
        ;4.init
        ;5.skip-rom
        ;6.read
        ;7.receive-data
        ;8.cal
        ;9.display

        DAT        BIT        P3.7                        ;定义P3.7口为DQ线
        WDLSB        DATA        30H                ;定义读出温度低字节,将温度低字节放在30H
        WDMSB        DATA        31H                ;定义读出温度高字节,将温度高字节放在31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_EXT0                ;外部中断0入口
        ORG        0013H
        LJMP        INT_EXT1                ;外部中断1入口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设置堆栈指针

        SETB        EX0                                ;允许外部中断0产生中断
        SETB        IT0                                ;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
        SETB        EX1                                ;允许外部中断1产生中断
        SETB        IT1                                ;外部中断1为跳沿触发方式
        SETB        EA                                ;总中断打开
        MOV        IP,#01H
        ;---DS18B20测温子程序---
        LCALL        DS18B20_TP                ;调用DS18B20测温子程序

HERE:
        LJMP        HERE
        ;----外部中断0子程序
INT_EXT0:                                        ;外部中断子程序
        CLR        EA                                        ;CPU关中断
        PUSH        PSW                                ;现场保护
        PUSH        ACC
        SETB        EA                                ;总中断允许位
        MOV        TMOD,#20H                        ;选择定时器T1,波特率是9600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运行定时器T1
        MOV        SCON,#0D8H                        ;设置串口通信为方式3,SM2=0,RE=1,TB8=1
        MOV        PCON,#00H                        ;*****SMOD=0
        MOV        IE,#00H
MT1:
        MOV        SBUF,#01H                        ;发送1#从机地址,呼叫1#从机

LT1:
        JBC        TI,LT2                                ;判TI?TI=1,跳转L2,并将TI=0;否则往下执行
        LJMP        LT1
LT2:

        JBC        RI,ST1                                ;等待从机应答,如果接收完成,RI=1,转S1,RI=0;
                                                        ;如果RI=0,往下执行
        LJMP        LT2                                ;未接收完成,跳转L2继续等待
ST1:
        MOV        A,SBUF                                ;取出应答地址
        XRL        A,#01H                                ;判断是否1#从机应答
        JZ        RIGHTT                                ;是从机1#应答,转发送数据
        LJMP        MT1                                ;如果不是1#从机应答,重新呼叫
RIGHTT:
        CLR        TB8                                        ;联络成功,清TB8,发送数据
        ;---启动发送个位温度数据
        MOV        SBUF,43H                        ;启动发送个位温度数据
TRANS_L:
        JBC        TI,OK                                ;TI=1,发送完成,并且清零TI,转NEXT
                                                        ;TI=0,转WAIT继续等待
        LJMP        TRANS_L
        ;---接收从机发送过来的确认信息#0FFH
OK:
        JBC        RI,RECEIVE_OK                ;主机等待从机应答,如果接受完毕,RI=1,并且转RECEIVE_OK
        LJMP        OK
RECEIVE_OK:
        MOV        A,SBUF
        XRL        A,#0FFH
        JZ        TRANS_H
        LJMP        MT1
        ;---启动发送十位温度数据
TRANS_H:
        MOV        SBUF,42H                        ;---启动发送十位温度数据
        ;++++++++++++++++++++++++++++++++++++++++++++++++++++++++++++++++++++
        MOV        A,42H
        MOV      DPTR,#TAB      ;翻译子程序,将段码表首地址放入DPTR
        MOVC     A,@A+DPTR      ;查表后将键号对应的段码送入ACC
        MOV      P2,A           ;将ACC值送入P2孔

WAIT_H:
        JBC        TI,NEXTT                        ;RI=1,发送完成,并且清零RI,转NEXT
                                                        ;RI=0,转WAIT继续等待
        LJMP        WAIT_H                        ;启动发送十位温度数据
NEXTT:
        CLR        EA                                        ;关中断
        POP        ACC                                        ;现场恢复
        POP        PSW
        SETB        EA                                ;打开中断
        RETI
        ;----外部中断1子程序
INT_EXT1:
        CLR        EA                                        ;CPU关中断
        PUSH        PSW                                ;现场保护
        PUSH        ACC
        SETB        EA                                ;总中断允许位
        MOV        TMOD,#20H                        ;选择定时器T1,波特率是9600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SETB        TR1                                ;运行定时器T1
        MOV        SCON,#0D8H                        ;设置串口通信为方式3,SM2=0,RE=1,TB8=1
        MOV        PCON,#00H                        ;*****SMOD=0
        MOV        IE,#00H
M1:
        MOV        SBUF,#02H                        ;发送2#从机地址,呼叫2#从机

L1:
        JBC        TI,L2                                ;判TI?TI=1,跳转L2,并将TI=0;否则往下执行
        LJMP        L1
L2:
        JBC        RI,S1                                ;等待从机应答,如果接收完成,RI=1,转S1,RI=0;
                                                        ;如果RI=0,往下执行
        LJMP        L2                                ;未接收完成,跳转L2继续等待
S1:
        MOV        A,SBUF                                ;取出应答地址
        XRL        A,#02H                                ;判断是否1#从机应答
        JZ        RIGHT                                ;是从机1#应答,转发送数据
        LJMP        M1                                ;如果不是1#从机应答,重新呼叫
RIGHT:
        CLR        TB8                                        ;联络成功,清TB8,发送数据
        ;---发送数据发送
        MOV        SBUF,#02H                        ;启动发送数据发送
WAIT:
        JBC        TI,NEXT                                ;RI=1,发送完成,并且清零RI,转NEXT
                                                        ;RI=0,转WAIT继续等待
        LJMP        WAIT
NEXT:
        CLR        EA                                        ;关中断
        POP        ACC                                        ;现场恢复
        POP        PSW
        SETB        EA                                ;打开中断
        RETI

        ;---DS18B20测温程序---
DS18B20_TP:
        PUSH        PSW                                ;现场保护
        PUSH        ACC
        ;---清两个显示缓冲单元41H
        MOV        R2,#3                                ;清两个显示缓冲单元42H(保存温度值的十位),43H(保存温度值的个位)
        MOV        R0,#41H
OVER:
        MOV        @R0,#00H
        INC        R0                                        ;指针R0执行42H
        DJNZ        R2,OVER
LOOP:
        ;---读写DS18B20子程序
        LCALL        DSWD                        ;调用读写DS18B20子程序
        LJMP        LOOP                        ;循环读芯片的温度
DSWD:
        ;关中断
        CLR        EA
        ;---复位子程序(初始化)
        LCALL        RSTSNR                        ;调用复位子程序(INIT)
        ;---写跳过ROM命令
        JNB        F0,KEND                                ;如果DS18B20没有应答,跳KEND
        MOV        R0,#0CCH                        ;跳过ROM匹配命令
        LCALL        SEND_BYTE                ;发送一字节的跳过ROM匹配命令
        ;---温度转换命令
        MOV        R0,#44H                                ;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SEND_BYTE                ;发送一字节的温度转换命令
        ;打开中断
        SETB        EA
        MOV        48H,#1                                ;延时75ms以上准备读数据
SS2:
        MOV        49H,#255
SS1:
        MOV        4AH,#255
SS0:
        DJNZ        4AH,SS0
        DJNZ        49H,SS1
        DJNZ        48H,SS2
        CLR        EA
        LCALL        RSTSNR                        ;复位程序(init)
        JNB        F0,KEND
        MOV        R0,#0CCH                        ;skip-rom指令
        LCALL        SEND_BYTE                ;发送一字节的跳过ROM指令
        MOV        R0,#0BEH                        ;读DS18B20温度指令
        LCALL        SEND_BYTE                ;发送一字节的温度转化指令
        LCALL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的温度值
        MOV        WDLSB,A                                ;读一字节定位温度值(低字节)
        LCALL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的温度值
        MOV        WDMSB,A                                ;读一字节定位温度值(高字节)
        LCALL        TRANS                        ;调用温度转换子程序,以便显示温度
KEND:
        SETB        EA                                ;打开中断
        RET
        ;---主程序完成---**************************************

        ;---复位子程序**************************************
RSTSNR:
        SETB        DAT                                ;拉高DQ总线↑
        NOP
        NOP
        CLR        DAT                                        ;拉低DQ总线↓
        ;---延时500μm
        MOV        R6,#250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250*2=500us        DJNZ需要两个时间周期
        SETB        DAT                                ;DQ=1↑ 释放总线的控制权,IO转为输入↑
        ;---延时68μm
        MOV        R6,#34                                ;延时68us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LCALL        CHCK                        ;调用应答子程序,判断DS18B20是否可获得
        ;---延时500μm
        MOV        R6,#250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延时500us
        SETB        DAT                                ;DQ=1↑
        RET

CHCK:
        MOV        C,DAT                                ;读出DQ数据
        MOV        P1.7,C
        JC        RST0                                ;如果DQ=0说明DS18B20可获得,DQ=1,DS18B20不可获得
        SETB        F0                                ;标志位F0=1,DS18B20存在
        LJMP        CHCK0                        ;子程序返回
RST0:
        CLR        F0                                        ;标志位F0=1,DS18B20不存在
CHCK0:
        RET
        ;---复位子程序完成**************************************

        ;---发送一字节的跳过ROM匹配命令子程序**************************************
SEND_BYTE:
        MOV        A,R0                                ;发送一字节的子程序
        MOV        R5,#8                                ;循环发送8次
SEND:
        CLR        C
        RRC        A
        JC        SEN1
        LCALL        WRITE_0
        LJMP        SEN2
SEN1:
        LCALL        WRITE_1
SEN2:
        DJNZ        R5,SEND
        RET
        ;---写0子程序---
WRITE_0:
        CLR                DAT                                ;DQ=0↓
        ;---延时68μm
        MOV        R6,#34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延时68us,34*2=68us
        SETB        DAT                                ;释放总线控制权
        NOP
        NOP
        RET
        ;---写1子程序---
WRITE_1:
        CLR                DAT                                ;DQ=0↓
        NOP
        NOP
        SETB        DAT                                ;DQ=1↑
        ;---延时68μm
        MOV        R6,#34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延时68us
        NOP
        NOP
        RET
        ;---发送一字节的跳过ROM匹配命令子程序完成**************************************

        ;---读一个字节的温度子程序--*******************************
READ_BYTE:
        MOV        R5,#8
READ1:
        LCALL        READ
        RRC                A
        DJNZ        R5,READ1
        MOV        R0,A                                ;把温度值保存在R0中
        RET

READ:
        CLR        DAT                                        ;DQ=0↓
        NOP
        NOP
        SETB        DAT                                ;DQ=1↑ 准备接收数据
        NOP
        NOP
        MOV        C,DAT                                ;单片机读数据。C中保存DS18B20发送过来的数据
        ;---延时68μm
        MOV        R6,#34
        DJNZ        R6,[        DISCUZ_CODE_1        ]nbsp;                       ;延时68um
        RET
        ;---读一个字节的温度子程序完成--*******************************

        ;---温度转换子程序---*************************************
TRANS:
        MOV        A,30H                                ;温度转换程序(只取整数),30H=LSM,31H,MSB(加入收到温度是125 A=0000 0111 1101 0000)
        ANL        A,#0F0H                                ;保留低八位的整数位        A=1101 0000
        MOV        3AH,A
        MOV        A,31H
        ANL        A,#0FH                                ;保留高八位的正数位 A=0000 0111
        ORL        A,3AH                                   ;取出八位正整数
        SWAP        A
        MOV        B,#10
        DIV        AB
        MOV        43H,B                                ;41H保存着个位数
        MOV        B,#10
        DIV        AB
        MOV        42H,B                                ;42H保存着十位数
        MOV        41H,A                            ;43H保存着百位数
        RET
        ;---温度转换子程序---*************************************
        POP        ACC                                        ;现场恢复
        POP        PSW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共阳极段码表
        ;---程序结束---
        END

网友A(2020-07-30):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仿真电路图里 从机1的P1.0,P1.1,P1.2口我没有找到连接了什么元件。主机的P1口也没有接按钮开关,是INT1和INT0连接的按钮开关呀。

网友B(2021-03-22):
楼上的,连上了,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