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不能完全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9-24):
今天在做用计时器代替delay函数的数码管程序,从99开始倒计时。刚开始的时候99能正常显示,98开始后面的大多数都不能正常显示,偶尔个别数有可以正常显示,这是为什么?下面是代码和proteus仿真图。顺便问一下,做项目的时候几乎都是抛弃delay函数,用计时器的吗?那计时器会不够用的吧?谢谢各位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time=99;                      //n:50ms计数变量;time:时间变量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uchar table1[]={0xfe,0xfd};   //位选信号
uint index;                            //位选变量

void init(){
        TMOD=0x11;
        TH0=(65536-46080)/256;       //计时器0计时50ms,20个周期为1s
        TL0=(65536-46080)%256;
        TH1=0xfc;                            //计时器1计时1ms,1ms到则显示下一位数码管
        TL1=0x6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ledscan(uint time){
         switch(index){                                            //根据位选变量选择段选信号
                 case 0:P0=table[time/10];
                break;
                case 1:P0=table[time%10];
                break;
                default:break;
         }
         P2=table1[index];                                     //根据位选变量选择位选信号
         index++;
         if(index>1)                                              //位选只有0,1两种情况,超过1则清零
                 index=0;
}
void main(){
         init();
        while(1){
                if(n==20){                                       //20个50ms为1s
                        n=0;
                        time--;
                        if(time==-1)
                                time=99;
                }
        }
}

void timer_0()interrupt 1{
        TH0=(65536-46080)/256;                           //50ms到则50ms计数变量+1
        TL0=(65536-46080)%256;
        n++;

}
void timer_1()interrupt 3{                                  //1ms到则显示下一位
        TH1=0xfc;
        TL1=0x66;
        ledscan(time);
}

88正常

88正常

98不正常

98不正常

99正常

99正常

网友A:
扫描显示的一个很关键点没处理好,一定要先关闭显示,再换位,换段码,再开显示,否则就显示错位了。
可以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35252-1.html  2楼

另外不需要每个延时用一个定时器。整个系统用一个定时器,一般定时1mS。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用几个计数单元,就可以产生10mS, 500mS,1秒等周期状态,就像时钟只用一个秒信号,就能产生时、分、一样。
再定义几个延时变量,如:

   u8 delaymS1;
   u8 delaymS2;

  在定时器中断内,只需加2段语句:

  if(delaymS1>0) delaymS1--;
  if(delaymS2>0) delaymS2--;

当需要延时的时候就给变量赋值:

  delaymS1=10;
.....
  delaymS2=20;
......
  然后等待变量回“0”

if(delaymS1==0)     // 10mS延时到

.......
if(delaymS2==0)      // 20mS延时到

网友B:
在实际项目中,delay是极少使用的,都是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一个计数器,51单片机中,最少也有两个定时器,你只要使用其中一个定时器作为产生一秒的中断,就可以当时钟来用,使用计数器计数秒数的增加,每满1000就清0;这样的话,当你想在100秒的时候做某样东西就可以判断这个count计数器是否==100,这样就可以计算时间了。而你显示不正常的原因,我觉得是函数延时过长,扫描速度不够,数码管是扫描工作的,当刷新频率低于2ms时,人眼分辨不出来变化,就等于一直在显示

网友C:
PROTEUS模拟动态LED显示屏效果不是很好,建议用实物来练习.
一个定时器可以通过设置多个计数变量来实现多种用途.或者一个计数变量通过轮流调用来实现多种用途.

网友D:
PROTEUS模拟很多时候会因为你的连线问题或者其他一些小细节的问题,导致跟实物有很大区别。建议使用实物来测试

网友E:
1.显示不正常是因为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缺少消隐指令。
2.一个定时器中断只要合理编程可以承担N项任务。
在你的程序基础上修改好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0; //n:1ms计数变量
char time=99; //time:时间变量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uchar table1[]={0xfe,0xfd};   //位选信号
uchar index=0;
bit S=0;//秒标志(位变量)
void init()
{
        TMOD=0x10;
//        TH0=(65536-46080)/256;       //计时器0计时50ms,20个周期为1s
//        TL0=(65536-46080)%256;
//        TH1=0xfc;                    //计时器1计时1ms,1ms到则显示下一位数码管
//        TL1=0x66;
        TH1=0xfc;                    //计时器1计时1ms,1ms到则显示下一位数码管
        TL1=0x66;
        EA=1;
//        ET0=1;
        ET1=1;
//        TR0=1;
        TR1=1;
}

void ledscan()
{
        switch(index)
        {                            //根据位选变量选择段选信号
                case 0:
                        P0=0x00;       //消隐
                        P2=table1[index];
                        P0=table[time/10];
                break;
                case 1:
                        P0=0x00;       //消隐
                        P2=table1[index];
                        P0=table[time%10];
                break;
                default:break;
        }
//        P2=table1[index];           //根据位选变量选择位选信号
        index++;
        if(index>1)                 //位选只有0,1两种情况,超过1则清零
        index=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S==1)
                {
                        S=0;                                //1秒标志清0
                        time--;
                        if(time==-1)
                        time=99;
                }
        }
}
/*
void timer_0()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50ms到则50ms计数变量+1
        TL0=(65536-46080)%256;
        n++;

}*/
void timer_1()interrupt 3
{                         //1ms到则显示下一位
        TH1=0xfc;
        TL1=0x66;
        n++;
        if(n>=1000)
        {
                n=0;
                S=1;                //1秒标志
        }
        ledscan();
}

网友F:
一个定时器一直运行,(就想时钟一样)足够控制数个动作的时序。当中断次数(或者秒数、分数、小时数)达到你预定的时间IO即可输出动作,当然也可以是倍数。例如:中断次数(时、分、秒一样)是n倍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加了P2=0xff消隐之后确实都正常了

网友G(2021-05-18):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Data P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minit,second,count,count1;
unsigned char set_minit=12,set_second=0;
sbit add1=P1^0;
sbit dec1=P1^1;
sbit exchange=P1^2;
sbit add2=P1^3;
sbit dec2=P1^4;
sbit secondpoint=P0^7;
sbit led1=P2^7;
sbit led2=P2^6;
sbit led3=P2^5;
sbit led4=P2^4;
sbit led5=P2^3;
sbit led6=P2^2;
sbit led7=P2^1;
sbit led8=P2^0;
sbit led9=P3^7;
sbit led10=P3^6;
sbit alam=P1^7;
bit  playon=0;
bit  timeover=0;
bit  AorB=0;
bit  halfsecond=0;
unsigned int scoreA;
unsigned int scoreB;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100;i>0;i--);
  }
      void display(void)
  {
LEDData=LEDCode[minit/10];
led1=0;
Delay5ms();
led1=1;
LEDData=LEDCode[minit%10];
   led2=0;
Delay5ms();
led2=1;
if(halfsecond==1)
  LEDData=0x80;
else
  LEDData=0x00;
  led2=0;
  Delay5ms();
led2=1;
secondpoint=0;
LEDData=LEDCode[second/10];
  led3=0;
Delay5ms();
led3=1;
LEDData=LEDCode[second%10];
   led4=0;
Delay5ms();
led4=1;
if(AorB==0)
   LEDData=LEDCode[scoreA/100];
  else
   LEDData=LEDCode[scoreB/100];
   led5=0;
Delay5ms();
led5=1;
if(AorB==0)
  LEDData=LEDCode[(scoreA%100)/10];
else
  LEDData=LEDCode[(scoreB%100)/10];
led6=0;
Delay5ms();
led6=1;
if(AorB==0)
  LEDData=LEDCode[scoreA%10];
  else
  LEDData=LEDCode[scoreB%10];
  led7=0;
Delay5ms();
led7=1;
if(AorB==1)
  LEDData=LEDCode[scoreA/100];
else
   LEDData=LEDCode[scoreB/100];
  led8=0;
  Delay5ms();
led8=1;
if(AorB==1)
   LEDData=LEDCode[(scoreA%100)/10];
  else
   LEDData=LEDCode[(scoreB%100)/10];
  led9=0;
Delay5ms();
led9=1;
if(AorB==1)
  LEDData=LEDCode[scoreA%10];
else
  LEDData=LEDCode[scoreB%10];
led10=0;
Delay5ms();
led10=1;
}
void keyscan(void)
{
if(playon==0)
{
if(add1==0)
{
display();
if(add1==0);
{
if(minit<99)
minit++;
else
minit=99;
}
do
display();
while(add1==0);
}
if(dec1==0)
{
display();
if(dec1==0);
{
if(minit>0)
minit--;
else
minit=0;
}
do
display();
while(dec1==0);
}
if(add2==0)
{
display();
if(add2==0);
{
if(second<59)
second++;
else
second=59;
}
do
display();
while(add2==0);
}
if(dec2==0)
{
if(second>0)
second--;
else
second=0;
}
do
display();
   while(dec2==0);
}
if(exchange==0)
{
   display();
if(exchange==0);
{
   TR1=0;
   alam=1;
   AorB=~AorB;
   minit=set_minit;
   second=0;
}
do
   display();
while(exchange==0);
  }
else
{
if(add1==0)
{
   display();
   if(add1==0);
   {
      if(AorB==0)
      {
         if(scoreA<999)
           scoreA++;
         else
           scoreA=999;
}
else
{
if(scoreB<999)
scoreB++;
else
scoreB=999;
}
}
do
display();
while(add1==0);
}
if(dec1==0)
{
display();
if(dec1==0);
{
if(AorB==0)
{
if(scoreA>0)
scoreA--;
else
scoreA=0;
}
else
{
if(scoreB>0)
scoreB--;
else
scoreB=0;
}
}
do
display();
while(dec1==0);
}
if(add2==0)
{
display();
if(add2==0);
{
if(AorB==1)
{
if(scoreA<999)
scoreA++;
else
scoreA=999;
}
else
{
if(scoreB<999)
scoreB++;
else
scoreB=999;
}
}
do
display();
while(add2==0);
}
if(dec2==0)
{
display();
if(dec2==0);
{
if(AorB==1)
{
if(scoreA>0)
scoreA--;
else
scoreA=0;
}
else
{
if(scoreB>0)
scoreB--;
else
scoreB=0;
}
}
do
display();
while(dec2==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L0=0xb0;
TH0=0x3c;
TL1=0xb0;
TH1=0x3c;
minit=set_minit;
second=0;
EA=1;
ET0=1;
ET1=1;
TR0=0;
TR1=0;
EX0=1;
IT0=1;
IT1=1;
EX1=1;
PX0=1;
PX1=1;
PT0=0;
P1=0xFF;
P3=0xFF;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PxInt0(void) interrupt 0
{
Delay5ms();
  EX0=0;
alam=1;
TR1=0;
if(timeover==1)
   {
  timeover=0;
}
  if(playon==0)
   {
  playon=1;
  TR0=1;
}
else
{
playon=0;
  TR0=0;
   }
EX0=1;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0xb0;
   TH0=0x3c;
TR0=1;
   count++;
   if(count==10)
   {
halfsecond=0;
   }
  if(count==20)
{
count=0;
    halfsecond=1;
     if(second==0)
    {
  if(minit>0)
{
second=59;
   minit--;
  }
else
    {
timeover=1;
    playon=0;
   TR0=0;
    TR1=1;
    }
}
else
second--;
}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
TL1=0xb0;
  TH1=0x3c;
TR1=1;
count1++;
   if(count1==10)
  {
alam=0;
   }
    if(count1==20)
     {
count1=0;
    alam=1;
  }

我的程序就是中间的那一横不能显示 求帮助